求助:V星专用芯片ms-6无3vsb_drv

楼主(2014-10-27):
一块老旧V星k8n sli主板,开机不触发,开机跳线无电压。看了下图,开机跳线电压是3VDUAL,请大家看下是不是由q21产生的。q21由ms-6的3vsb_drv脚控制。测了下3vsb_drv无控制电压。ms-6芯片的5vsb,9vsb有电压,3vsb_drv是不是有了前面这两个电压就可以产生了呀。还是有其他的工作条件未满足,或是ms-6坏掉了,请大家帮我看下,最好能把ms6 的工作条件讲下,谢谢了。
着急呀,板子等着要呢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下午的时候把ms-6拆下来又焊了下,发现3vsb_drv出来了但是3vdual只有1.4V左右,测了下9vsb脚只有4.3V左右,是的ms-6的36脚虚焊了,整好后,9vsb正常了,但是3vsb_drv又不出来了,我晕呀。

板子的图纸

网友:
这种类型芯片的数据手册不好找,你可以查下6和42脚的电压值情况。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啊,楼主找个芯片换一下,这种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
看来问题主要还是芯片本身有问题了,我没有这样的芯片了,有没有其他可能呀?芯片输出3vsb_drv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能讲下吗。由其是36脚虚焊时,9vsb不正常但3vsb_drv有输出3V多点。加焊后9vsb正常,3vsb_drv反而没有了这是什么情况。。3vdual出不来估计rsmrst#应该也出不来吧,明天我去班上再试试,现在不知道3vsb_drv发出的前提条件不知道如何进行下一步了。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换呢,论坛有这个专用芯片的请解,请搜索看一下

网友:
请查看我的发的主题里面就有一个MS专用芯片维修案例。

网友:
谢谢老师,我去看看。我手上没有ms-6芯片实在是找不到,只希望是芯片没坏,是别的线路有问题。郁闷呀。

网友:
找到那个贴子了,是ms-6芯片出不来9vsb坏掉了。我这个ms-6能出9vsb出不来3vsb_drv,可能也是片子坏了吧,只是搞不明白办什么36脚虚焊时3vsb_drv 出来了9vsb只有4v左右了,加焊后9vsb正常了,3vsb_drv又没了。明天去班上把36脚挑起来看看是什么情况,看看3vsb_drv会不会又出来。
顺便说一句,我是几个月前在网上找资料看到了一个主板基础教程,课件上写着海韵之恋,不知道是不是这位超级版主呀,哈哈这可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呀,我不是专职做芯片维修的,我全自学,没同事会教我,海韵之恋是我第一个老师,然后才知道迅维网有视频教程,从网上找来找去然后知道了月饼老师。全靠这些资料在自学。谢谢迅维网给我们这些自学小白提供了一个这么完善的学习平台。

网友:
把ms-6以及相连的q21,q7每个脚重新仔细加焊后好了呵呵,3vsb_drv出来了,3vdual也出来了。看来3vsb_drv除了5vsb,9vsb还受其他条件的限制才能发出,ms-6芯片太老旧了,现在较新的一些专用芯片不知道是不是也会这样虚焊了其他脚连最基本的3vsb或3vsb_drv都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