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一体机 w03b BIOS

楼主(2014-10-27):
dell 一体机
型号:w03b
修好的机用编程器备份下来。

网友:
我一下在找这个东西

网友:
我的一体机开机电流上到1.1A左右  电源指示灯亮红灯 下了你的BIOS后 一样的故障  把北桥吹了一下 哈哈 亮机了

网友:
DELL的 一体机看电源指示灯就知道亮不亮了   它不亮的时候是红色的 电流上到1.1A左右 就不动了
  它亮时  电源指示灯亮白色的  电流一路飙升啊  亮的时候电流是4A左右

网友(2014-12-27):
我的一体机开机电流上到2.2A左右 ,降到1.5A, 电源指示灯亮红灯 下了你的BIOS后 一样的故障,CPU、内存都替换过了,现在苦于没有BGA,无计可施了。

网友(2015-02-01):
我来下看看。又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一样不亮,先刷下看吧

网友(2015-03-28):
正好有台机器,刷个试试

网友:
我的一体机开机电流上到1.1A左右,加焊北桥不行

网友:
此机的图纸哪位有

网友(2017-06-15):
这是加焊的北桥?

网友(2018-01-13):
下个试试    加焊北桥没用     刷个事实

网友(2018-10-18):
这个BIOS  可以用,顶一下!!!!!!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