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

楼主(2014-10-27):
dell 1450装CPU时没有3 5V而且5V阻值很低!取下CPU就出35V还是不触发!这是CPU挂了吗?

网友:
最好有CPU换个试一下。  CPU供电芯片打一下阻止嘛。

网友A:
换过一个CPU看看,但好像CPU没有3V。5V直接输的吧,要不拆了CPU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一个CPU看看,但好像CPU没有3V。5V直接输的吧,要不拆了CPU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拆了CPU芯片也是一样,如果CPU是坏的取CPU应该会触发啊?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有短路看看上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