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主板开机显示chassis维修

楼主(2014-10-27):
今天事少 也来学着发个贴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F1A55-LMX PLUS。主板 开要就显示 chassis intruded。fatal error就死机了 无法进入bios改设置  BIOS恢复出厂可以进入 只要保存 重启就不行 估计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是只机箱盖打开 换电子 刷BIOS 也不行 用表量BIOS电路也正常 电池电压也供王到IO上了 在多上找没找到 F71870AD的电路图 从主板上 CHASSIS跑线 跑IO 87脚 通电 量电压为0V 在跑电路 87脚拉个电阻 电阻一边接BIOS电池供上 那边有3V这边为0V 直接用锡把87脚外围引脚跟IO 3V上 开机 进入BIOS设置 不在出现 Chassis 报错 从原理图得之 这个电阻估计是10M的 换这OK 写的不太好 第一次发贴 希望给点鼓励

网友A:
这里IO 87脚为RSMRST信号引脚吗?

网友:
求IO87脚的信号

网友: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这种现象华硕主板较常见。是由于主板设置了入侵警示功能造成的。(我们习惯称为机箱打开警告功能)

系统入侵警示功能排针(4-1 pin chassis)    这组撑针提供给设计有系统入侵(机箱开启)侦测功能的电脑机箱之用。此功能的使用需要搭配外接式侦测设备如机箱开启侦测感应器或微型开关。在本功能启用时,若您移动任何机箱元件,感应器会立即侦测到并且送出一个信号到这组接针,最后系统会把这次机箱开启事件纪录下来。    本项的默认值是将跳线帽套在chasis 排针中标示“chassis signal” 和“ground”的两个针脚上。若您想使用本功能,请将跳线帽从这两个针脚上移除。出象"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错误时:首先检查chasis 排针中跳线帽是否在“chassis signal” 和“ground”的两个针脚上。
其次检查跳线帽是否完好,有些跳线帽上的铜圈掉了,或者没按到位。观澜电脑维修提醒:有些主板BIOS里面有“开/关chasis”的选项,你可以直接关闭该选项。
如果无法进入BIOS,可以将CMOS清除再进。

百度找的 不知道是否有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些都做过没用 chassis中间那脚要为高电平 但为0V  换上拉电阻好

网友:
平时都没注意过CHASSIS这个信号呢,楼主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些都做过没用 chassis中间那脚要为高电平 但为0V  换上拉电阻好

你也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IO 87脚为RSMRST信号引脚吗?

RSMRST信号不是写这个的CHASSIS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以前也修过这个问题,不过修好了也不明白是什么原理,这下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6-06-22):
厉害的大神无所不能

网友(2016-10-07):
超人无处不在 。我都只是换板子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进入BIOS关掉提示可以正常进系统

网友:
chassis的问题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