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钳位

楼主(2014-10-27):
防静电原理,看了半天没看明白,二极管钳位防静电,

网友A:
当JVGA_HS电平高于+5V时6-2导通,当JVGA_VS电平高于+5V时3-5导通。JVGA_HS、JVGA_VS被钳位在+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JVGA_HS电平高于+5V时6-2导通,当JVGA_VS电平高于+5V时3-5导通。JVGA_HS、JVGA_VS被钳位在+5V

二极管正级不是要大于负极0.7V才导通,JVGA_HS会不会出现5.1V 5.2v......5.6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正级不是要大于负极0.7V才导通,JVGA_HS会不会出现5.1V 5.2v......5.6v

就这钳位电路中电平在五点几伏是会被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钳位电路中电平在五点几伏是会被接受的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4-12-20):
HS至VS不管怎么搞,最后它的电压都会在5.7V至0.7V之间

网友(2015-02-06):
明白! 谢谢!!对于我这样的电路新手很重要!!!

网友C:
对于刚学完的人来说。是很有营养的帖子!鼓励

网友(2016-08-12):
正向导通 反向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刚学完的人来说。是很有营养的帖子!鼓励

刚买了账号100元来学习了

网友:
HS至VS不管怎么搞,最后它的电压都会在5.7V至0.7V之间为什么

网友(2016-10-15):
JVGA被钳位在 +5.7v对吧

网友:
学习了。没明白

网友:
就是说最高只能高到5.7V  最底只能底到-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