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啦看看这个硬盘怎么分区

楼主(2014-10-27):
这几天生意惨淡,闲着没事做就把电脑装了一个双系统,一个win7,一个win10,电脑分了三个区,但是后来心血来潮就把原来的第三个分区(拓展分区)用DISKGENIUS里面的调整分区大小功能,腾出了一个80多G的空闲容量,然后安装Ubuntu kylin系统,但是到分区的时候只能分一个交换空间(属于逻辑分区)加上一个主分区,再就无法分区了,用DISKGENIUS软件给最后48G分区让选择分区类型的时候,只能选择主磁盘分区,提示主分区数目多于4个,还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你有才慢慢研究

网友:
WIN10....笑哭了

网友A:
这块硬盘也够楼主分得差不多了就别在折腾了

网友B:
刚出的windows10 technical preview,体验一下,反正也是闲着无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硬盘也够楼主分得差不多了就别在折腾了

我也觉得折腾,但是我一想到后面那个空闲空间,就有种说不出的不爽

网友C:
MBR分区只能支持4个主分区,转换为GPT格式即可(DISKGENIUS有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出的windows10 technical preview,体验一下,反正也是闲着无聊

建议你体验麒麟系统

网友:
你认为后面那两个分区是哪个系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MBR分区只能支持4个主分区,转换为GPT格式即可(DISKGENIUS有此功能)。

是不是无损转换?有没有风险

网友:
7楼说的那个,好像WIN7无法引导

网友D:
win10?驱动全不,支持的软件多不。

网友:
win10啥时候出来的。。。

网友D:
别折腾了,你觉得容量多的话,把容量划给前面几个区一点不就行了。

网友:
WIN10  这个月1号,出测试版的,明年4月份才有正式版上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了,你觉得容量多的话,把容量划给前面几个区一点不就行了。

主要是不想重新分区,要不然也不会发贴求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in10?驱动全不,支持的软件多不。

感觉还可以,基本得用驱动精灵,支持软件的话,日常用的大多数都支持,专业软件没试过

网友:
NT分区的限制吧,,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可以,基本得用驱动精灵,支持软件的话,日常用的大多数都支持,专业软件没试过

你是哪里下载 的。

网友:
不用弄这么多的。  直接装进去 再开机能找到系统启动就可以啊

网友:
这块硬盘楼主买的真值。物尽其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