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G430独显的问题。

楼主(2014-10-27):
今天收到一个联想G430,询问故障是妈妈在喂孩子吃饭的时候,孩子突然呕吐到键盘上,当时没关机,就檫了擦,孩子爸回来后发现键盘不能用,开关机两次发现键盘不能用,询问孩子妈说孩子吐在上面了 ,于是孩子爸再次清理 ,当时没拆开, 可在开机报警一声,显示器不亮了,今天送来维修,拆机,拆开后键盘,主板上有一块地方有呕吐的脏东西,在U9的位置,用洗板水刷了刷。吹干后开机电流0.48 不动了,  可是偶尔还能跑到1.1不亮机。后来发现,手只要轻轻按住南桥的位置电流就能跑到1.1       电流0.48的时候各个供电都有,测了一圈了都有,就是CPU 不发烫, 等电流上到1.1的时候,CPU就开机发烫了。但是只要上到1.1(不亮机) 就慢慢的掉电到0.1    ,电流停在0.48的时候   一直不掉电。  刷了BIOS 不管用  ,  请问下 这种情况该怎么去修? 请大师赐教。

网友:
看下那个电阻会不会烧了

网友A:
桥空焊了吧!加焊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空焊了吧!加焊试试。

吐不会吐到空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吐不会吐到空焊吧

未必是吐出来的,在吐以前可能就要进入维修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吐不会吐到空焊吧

查下 进水东西地方有没有腐蚀断线 做桥是最后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 进水东西地方有没有腐蚀断线 做桥是最后办法

看了下 没有腐蚀断线的, 就是一个电容的接地脚 漏出铜箔了。

网友:
不好说  弄不好哪里烧断线了   仔细看看线路

网友:
重点考滤一下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