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版号LA-5081P 不触发 到触发后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4-10-27):
老板接了一台同行拿来的G450说是不开机  交给我看下    去掉电池  接上可调电源 按开关没反应  接着用万用表点着开关触发脚后在按开关 无跳变    这时心里想  就算那些什么 休眠信号 电池电量低信号 不正常  至少按开关要跳一跳的吧  现在跳都不跳  只有可能是开关问题 实测开关排线 只有一根是通的 其它全断了        接着开关先不管了   直接在板子上开关接口的触发脚上飞了根线  能触发了  电流上到 0.68过5秒左右掉回待机状态  掉电无非就是缺供电或PG引起的   反复触发 测了各大电感  发现以下2个电感没电 看了下图纸 一个是独显 1.8V供电  一个是VGA的供电  接着在板子另一面找到了产生独显供电的控制芯片 查了下条件 供电开启都有了   本来是想着 用示波器抓一下 上管G级的波形的   后来想了下  就测了下上管D级 结果发现上管D极没电压
  此上管的电压来自于公共点  于是想 不会是公共点短路或没过隔离吧 因为通电有待机了 所以这些都不考虑了  不过也不费事  还是打了下公共点的对地值 很正常   接着测了下公共点的检流电阻  有19V的电 到了显卡供电处的上管D级就没电了  这时以经很明了了  断线了  于是从公共点飞线到上管D级 飞好线了  量了下有电了    接着通电触发 顺利亮机
然后从找一根线飞好 在贴好 收工 完活儿       最后附张亮机图         不是啥难搞的机子  大家看看就当打发时间了哈  发贴真累哦  动动小手  加加分吧  不扣你的分滴哈

朱。爱新觉罗 + 5 很给力!

网友A:
伟哥有空教教我排版

网友B:
发贴这么累,怎么着也要鼓励一下

网友C:
可以出去修了有点样子哈……

网友D:
这板子,断线的地方还真不少!飞完线后尽量少用胶带固定,影响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伟哥有空教教我排版

别闹  我都不会排版   何况教你   我这也是 打些字 传张图片  它自己排版的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断线的地方还真不少!飞完线后尽量少用胶带固定,影响散热。

恩   谢谢  提醒   以后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出去修了有点样子哈……

还差得远哦  这个板子  任何一个人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贴这么累,怎么着也要鼓励一下

理解万岁    知音啊  相见恨晚啊

网友E:
上管D极没电压,是不是有个保险短路之类的,怎么不找到哪里来修好,非要飞线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管D极没电压,是不是有个保险短路之类的,怎么不找到哪里来修好,非要飞线解决

这个上管D极 没有保险  只有个隔离点  还是直连的  估计是进水 腐蚀断线了  懒得去找了

网友F:
下次看见电脑   二话不说   先泼一桶水上去再讲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次看见电脑   二话不说   先泼一桶水上去再讲别的

哈哈。。/......

网友G:
这么飞线有点难看啊   附近没有公共点了吗??就近飞啊

网友H:
这样的断线很少见,不会让人家把隔离点断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飞线有点难看啊   附近没有公共点了吗??就近飞啊

附近没找到公共点呢   要不就在附近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断线很少见,不会让人家把隔离点断开了吧?

隔离点没断开  就是腐蚀断线了   以经找到腐蚀的地方了  稍微刮了刮  出来2V多电压了  估计再刮刮电压就出来了  懒得刮了

网友I:
伟哥现在直接秒杀呀,,,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J:
这个是二修机子吗,怎么那么轻松就给修出来啦,让我怀疑上家的维修水平了!

网友K:
我现在有两台联想的本本,都是修不出来,明天了到店里,我给你描述一下故障现象,还望你给指教指教~

网友L:
仁宝 确实 喜欢断线

网友M:
我也有一台机也是电流上到0.6A左右掉电,测了所有供电都有,接下来都不知道怎么弄了,楼主教教我呗

网友N:
好多师兄弟没睡觉哦  进水的要么分分钟解决问题要么非常难修

网友O:
进水机死鱼比较多,真正难搞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上管D极 没有保险  只有个隔离点  还是直连的  估计是进水 腐蚀断线了  懒得去找了

上管加个保险只是为了起到熔断保护作用,以防公共端过来的工作电流过大烧坏上管或本身后级相连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隔离点没断开  就是腐蚀断线了   以经找到腐蚀的地方了  稍微刮了刮  出来2V多电压了  估计再刮刮电压就 ...

用手术刀刮开出来电压现象,估计是公共点到上管D级腐蚀的地方影响了这两个测试点中间相连线路正常通断的阻值大小,这里可以用洗板水清理腐蚀地方部分,这样可以更方便刮线。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我也有一台机也是电流上到0.6A左右掉电,测了所有供电都有,接下来都不知道怎么弄了,楼主教教我呗

什么上电时序类型机器,查下PG信号电压正常吗?

网友Q:
上家应该是经验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什么上电时序类型机器,查下PG信号电压正常吗?

好像是联想的,这个PG倒是没查,不过我到时候查查看

网友R:
这个是二修机子吗,怎么那么轻松就给修出来啦,让我怀疑上家的维修水平了!
有的人水平真的不咋地,比如我

网友S:
能飞线修本,水平肯定很高。对电路很熟悉。

网友T:
修的不错么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伟哥现在直接秒杀呀,,,让我情何以堪

别挖苦我了   中间走的道路  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二修机子吗,怎么那么轻松就给修出来啦,让我怀疑上家的维修水平了!

不确定是不是二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有两台联想的本本,都是修不出来,明天了到店里,我给你描述一下故障现象,还望你给指教指教~

指教不敢当哟   共同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仁宝 确实 喜欢断线

我特支持它喜欢断线   你说呢  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M:
我也有一台机也是电流上到0.6A左右掉电,测了所有供电都有,接下来都不知道怎么弄了,楼主教教我呗

供电都有了  那就不是缺供电引起的掉电   那就是缺信号引起的了  所有供电的PG好信号   查一下 会有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多师兄弟没睡觉哦  进水的要么分分钟解决问题要么非常难修

看来你深有感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进水机死鱼比较多,真正难搞的比较少。

看来我运气还不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上家应该是经验型的吧

我没说是二修机啊    晕倒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是二修机子吗,怎么那么轻松就给修出来啦,让我怀疑上家的维修水平了!
有的人水平真的不咋地,比如 ...

你太谦虚了     这样不好哈

网友:
G450平时倒是经常遇到

网友:
这个比较典型,

网友:
引用 网友S:
能飞线修本,水平肯定很高。对电路很熟悉。

  老板 公共点飞个线  貌似是很简单的事吧  这跟水平沾不上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修的不错么  呵呵呵

还凑合吧  混口饭吃吗   哈

网友U:
我也遇到一个跟楼主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精华帖蛮好混的

网友V:
我碰到一台时显时不显的,最后查到VRON断线了。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也遇到一个跟楼主差不多的问题,

搞好没呢

网友:
是吗   一级精华 还好混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碰到一台时显时不显的,最后查到VRON断线了。想不通

这个机子   还真是爱断线啊

网友W:
楼主还真细心,我一般测量电感没电压,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就换芯片,总是爱忘量上管,还有G极

网友X:
我觉得08 09年的机子还是满好修的  看着图一步步就行 现在I3的 麻痹太搞不懂了

网友:
分析的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还真细心,我一般测量电感没电压,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就换芯片,总是爱忘量上管,还有G极

正常    大神级别的  一般都是你这样的  我这还是在初级阶段  只能一步一步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觉得08 09年的机子还是满好修的  看着图一步步就行 现在I3的 麻痹太搞不懂了

是啊  往后的机子  更搞不懂了

网友:
                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
额     还凑合吧

网友Y:
天天修这种机器就满足了哈哈

网友Z: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Y:
天天修这种机器就满足了哈哈

所以我特别支持仁宝断线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

亲  从哪来看出来 这个问题 麻烦的?

网友AA:
厉害,我也遇到一个惠普CQ40的板子,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不能点亮,有时候点亮了在系统里要突然断电,也是板层断线,最后飞线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不错可以学习

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厉害,我也遇到一个惠普CQ40的板子,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不能点亮,有时候点亮了在系统里要突然断电,也是板 ...

你厉害

网友AC:
这个 板子 62882坏的居多

网友AD:
线飞得 不是很美观

网友AE:
haolihi  aa a a a a 厉害啊

网友AF:
引用 网友F:
供电都有了  那就不是缺供电引起的掉电   那就是缺信号引起的了  所有供电的PG好信号   查一下 会有收获 ...

你大爷的,我问你时咋乱回我

网友:
估计板子进过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个 板子 62882坏的居多

是吗   以后注意

网友:
恩   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线飞得 不是很美观

凑合用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你大爷的,我问你时咋乱回我

我什么时候乱回你了    发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E:
haolihi  aa a a a a 厉害啊

HAHAHAHAHAHA  不厉害

网友:
肯学习是好事哈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AG:
现在板子做的质量差的很 好多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现在板子做的质量差的很 好多断线

做的差点好

网友:
我更崇拜你

网友:
不谢 不谢  有啥好谢的

网友AH:
秒杀,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秒杀,高手就是高手

不高   哪里都不高

网友:
楼主值得我学习呀

网友AI:
供电都有了
查时钟和复位啊

网友AJ:
好技术,赞一个,,也算是很好的学习,以后,这种故障就走弯路.

网友:
影响散热

网友AK:
不错不错,很好的分享,LZ用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供电都有了
查时钟和复位啊

复位查过了  只不过没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好技术,赞一个,,也算是很好的学习,以后,这种故障就走弯路.

能帮到你最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K:
不错不错,很好的分享,LZ用心了

应该的  应该的

网友AL:
平时修的机器本来就很多小问题。难的问题很少。

网友AM:
飞完线就这样处理太不美观了

网友:
板层断线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平时修的机器本来就很多小问题。难的问题很少。

恩  都是小问题就最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M:
飞完线就这样处理太不美观了

主板装在壳子里  谁也看不见  要美观做甚

网友:
恩 恩   肯定断线啦

网友AC:
1.8 出不来,  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C:
1.8 出不来,  不跑码

哦  这样啊

网友:
修的还可以  不错

网友AN:
都是短线的问题,,,。。

网友AO:
19V公共点的电压线一般很粗  很少有见到断线的

网友:
思路清晰,顶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AN:
都是短线的问题,,,。。

断线好  修起来不用什么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O:
19V公共点的电压线一般很粗  很少有见到断线的

进水 腐蚀就不一定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P:
不错嘛,学习了~~

肯学习是好事

网友AQ:
呵呵, 你是实地学员吗

网友AR:
这个好修,就是怕不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呵呵, 你是实地学员吗

我从实地毕业 快3个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这个好修,就是怕不细心

恩 细心很重要

网友:
还可以   凑合吧

网友AS:
怎么会无缘无故断线 ?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怎么会无缘无故断线 ?很奇怪?

可能进水了

网友AT:
给力,我看懂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U:
我都是走 附近 上管的 19v  飞线长了怕电磁干扰

网友AV:
这个。。。。。还需要飞线? 跑下线就知道哪里断了。。

网友AW:
为什么你这么厉害,羡慕加嫉妒,加···词穷啦!!

网友AX:
修笔记本就的思路清晰,楼主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T:
给力,我看懂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不谢  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U:
我都是走 附近 上管的 19v  飞线长了怕电磁干扰

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V:
这个。。。。。还需要飞线? 跑下线就知道哪里断了。。

有跑线的时间我都修下一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W:
为什么你这么厉害,羡慕加嫉妒,加···词穷啦!!

额   那想想在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X:
修笔记本就的思路清晰,楼主 不错

恩恩

网友:
你灌水了哦

网友AY:
赞一个!支持一下!

网友AZ:
这活干的舒心 今天刚修了一个上管19V没有的 也是进水腐蚀

网友BA:
估计进过水吧 ,公共点线都很粗的,一般很少断的

网友BB:
没什么难度啊 还以为能学到点什么

网友AN:
引用 网友F:
断线好  修起来不用什么成本

shi  a         纯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AY:
赞一个!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Z:
这活干的舒心 今天刚修了一个上管19V没有的 也是进水腐蚀

来  干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BA:
估计进过水吧 ,公共点线都很粗的,一般很少断的

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公共点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没什么难度啊 还以为能学到点什么

都说啦  不是什么难搞的机子   你这样的大神应该飘过才对啊  这种帖子 你不应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N:
shi  a         纯利润

所以  我们要支持断线   拥护断线   保护断线  多多断一断  我们钱就赚一赚  哈哈

网友BC:
楼主 水平不错啊  学习了

网友BD:
掉电的机子,我还得多研究研究呢。。。。

网友:
断线的确比较坑

网友BE:
值得学习,因为大家都可能修过这样的机子,可是没有人下这么大的功夫去发帖子

网友BA:
引用 网友F:
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公共点断线的

这线断的有点坑 楼主没在找找具体哪断的么 感觉不应该啊 就算是过孔 断的话 公共点过孔一般同时有几个,同时断掉的可能性也不大啊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
句容诚信电脑
应该的 应该的
详情

网友BF:
我估计可能是短接点的锦搞开了了...
句容诚信电脑
没有搞开 我看过了
详情

网友BG:
楼主你真是检到个好的啊。
句容诚信电脑
哈哈 谁说不是呢
详情

网友BH:
呵呵楼主太幸运 了 这个比较好修
句容诚信电脑
就是买彩票老不中呢 肿么个事呢 哈
详情

网友BI:
这样的帖子要多发啊 支持楼主
句容诚信电脑
发帖挺累人的哦
详情

网友BJ:
上管D级没电压,怀疑公共点短路?没过保护隔离? 想法有点奇葩!
句容诚信电脑
你试下 公共点短路 或不过隔离 看你找个上管D极 有没有电压给你
详情

网友:
这个上管D极 没有保险 只有个隔离点 还是直连的 估计是进水 腐蚀断线了 懒得去找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句容诚信电脑
应该的 应该的
详情

网友BK:
故障虽然简单,但楼主还是修的不错啊
句容诚信电脑
一般 一般
详情

网友BL:
看了一下,还是给你支持一下
句容诚信电脑
谢谢支持
详情

网友BM:
思路很好,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肯学习是好事
详情

网友BN: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句容诚信电脑
努力学吧
详情

网友BO:
从迅维出来的理论知识好像都很强
句容诚信电脑
一般般吧
详情

网友BP:
这个学习了,如果是铁壳的上下MOS管,怎么样用通用的MOS管改装 ,有时间说说思路!
句容诚信电脑
这个没试过哦
详情

网友BQ:
修电脑至今不会用波波,看老板应该是高手了。
句容诚信电脑
我在迅维毕业还不到3个月
详情

网友BR:
楼主,挺厉害的,新手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还可以吧
详情

网友BS:
这样五花大绑的飞线怕对其他电路有干扰

网友BT:
谢谢!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BU:
有点神奇,我的0.6a掉电,怎么不是断线呢

网友BV:
恩  思路清晰  合适小白   记得加油  看好你

网友BW:
这贴发的不错,能看的懂,赞一个1

网友:
引用 网友BC:
楼主 水平不错啊  学习了

一般  一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D:
掉电的机子,我还得多研究研究呢。。。。

恩    努力吧

网友:
坑点好         不用啥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E:
值得学习,因为大家都可能修过这样的机子,可是没有人下这么大的功夫去发帖子

理解万岁   发帖是挺累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A:
这线断的有点坑 楼主没在找找具体哪断的么 感觉不应该啊 就算是过孔 断的话 公共点过孔一般同时有几个, ...

这个没找了     好用就地了  哪有时间去找它啊

网友:
应该的   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F:
我估计可能是短接点的锦搞开了了...

没有搞开  我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G:
楼主你真是检到个好的啊。

哈哈   谁说不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H:
呵呵楼主太幸运 了    这个比较好修

就是买彩票老不中呢     肿么个事呢    哈

网友BX:
不好修啊,还是 要多学习不

网友BY:
为什么会断线呢~~~19V的基本很粗的哦~~除非是进水了~~呵呵~~~不知道我说的对吗~~机子就一个故障最好了~~多了就很头大~~哈哈

网友:
是不是上家把线给割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I:
这样的帖子要多发啊   支持楼主

发帖挺累人的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BJ:
上管D级没电压,怀疑公共点短路?没过保护隔离? 想法有点奇葩!

你试下  公共点短路  或不过隔离   看你找个上管D极  有没有电压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K:
故障虽然简单,但楼主还是修的不错啊

一般   一般

网友:
不会是有人故意搞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L:
看了一下,还是给你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M:
思路很好,学习了

肯学习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N: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努力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O:
从迅维出来的理论知识好像都很强

一般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P:
这个学习了,如果是铁壳的上下MOS管,怎么样用通用的MOS管改装 ,有时间说说思路!

这个没试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Q:
修电脑至今不会用波波,看老板应该是高手了。

我在迅维毕业还不到3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R:
楼主,挺厉害的,新手学习了

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S:
这样五花大绑的飞线怕对其他电路有干扰

有可能吗     等到干扰了再说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T:
谢谢!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应该的   应该 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U:
有点神奇,我的0.6a掉电,怎么不是断线呢

你技术好   不能给你断线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V:
恩  思路清晰  合适小白   记得加油  看好你

我会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W:
这贴发的不错,能看的懂,赞一个1

必须的必  看不懂的帖发出来  那是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Z: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应该的  应该 的

网友:
好,自己研究借住别人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X:
不好修啊,还是 要多学习不

恩恩   学习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Y:
为什么会断线呢~~~19V的基本很粗的哦~~除非是进水了~~呵呵~~~不知道我说的对吗~~机子就一个故障最 ...

恩   有点像是进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A:
路过给加分,呵呵,楼主技术也不错

路过  别急着走  来坐下喝杯茶

网友:
引用 网友CB:
思路清晰,没走弯路,牛

我可以说我是坐飞机去的   不是走路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C:
这样的故障要收300块才行

黑了点吧

网友:
严禁灌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D: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简单明了!

必须的必   一招致命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E:
旁边就有公共点的吧

旁边的公共点也是没电的  我帖子上说了 有2个电感没电  旁边的公共点就是另一个电感连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哦,感觉咋样????

一般般吧

网友:
重要的是修好  怎么修好不重要   有钱收就好   痕迹还管它干啥  爱在哪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P:
显卡供电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什么原来,我也不太清楚

额  看来你是大师傅级别的   经常修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F:
这像是捡到的。。。。

怎么能说是像呢     应该说就是捡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G:
楼主技术扎实  学习了

学吧  使劲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H:
本人也有一台还没搞定呢

啥问题 啊    发个帖讨论下子

网友CA:
引用 网友F:
路过  别急着走  来坐下喝杯茶

=。=喝茶带三餐不?我可以喝一天的,本人接待各种业务:陪喝,陪聊,陪睡

网友F:
引用 网友CA:
=。=喝茶带三餐不?我可以喝一天的,本人接待各种业务:陪喝,陪聊,陪睡

额   原来咱俩是同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   原来咱俩是同行啊

啊,这样。。。久仰久仰

网友:
顺藤摸瓜

网友CI:
不错,有机会去学习下DD

网友CI:
DFDSFSD不错,有机会去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I:
不错,有机会去学习下DD

反对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I:
DFDSFSD不错,有机会去学习下

反对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J:
还不错 就当学习一哈

恩   说的好

网友:
拒绝灌水

网友CK:
开关断线    公共点断线

网友CL:
看楼主修起来好简单,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K:
开关断线    公共点断线

恩 开关的线   是来回折断的    公共点是进水腐蚀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M:
呵呵,学习了。楼主真厉害

一般一般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L:
看楼主修起来好简单,思路清晰。

这个谁都能修得出来的

网友CN:
你们修机子怎么这么顺手哦!

网友CO:
这线飞了好远啊,近一点的地方没有19V吗,找找附近应该有的

网友CP:
赶明儿楼主发些维修经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N:
你们修机子怎么这么顺手哦!

这是碰到好修的了   难修的谁都头疼

网友F:
引用 网友CO:
这线飞了好远啊,近一点的地方没有19V吗,找找附近应该有的

那附近一共就2个公共点   而且都是在断线上的  都没电

网友CQ:
路过学习了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P:
赶明儿楼主发些维修经验吧

恩  好的   不过发贴挺累人的  我也是偶尔发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Q:
路过学习了飞线解决问题

哈哈   能飞线解决的  绝不在上面  多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附近一共就2个公共点   而且都是在断线上的  都没电

那就公共点到公共点飞线咯

网友CR:
我想说要不要这么简单

网友CS:
引用 网友F:
下次看见电脑   二话不说   先泼一桶水上去再讲别的

哈哈哈哈哈哈,那这样还用修的,直接换板子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R:
我想说要不要这么简单

我想告诉你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S:
哈哈哈哈哈哈,那这样还用修的,直接换板子得了

换板  或修板  都无所谓  重要是有钱赚就好啦

网友:
终于看到楼主发帖了

网友CT:
小白表示都是默默的跑线。不敢乱飞。

网友F:
额     有灌水嫌疑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T:
小白表示都是默默的跑线。不敢乱飞。

额    我是小小白   不会跑线啊

网友:
看见了也不加个分   不像话哦   不跟你好了哟

网友: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给你认错   加分了我没看到  不生气哈

网友:
给力,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技术好   不能给你断线的机器

怀疑用心不良,

网友CU:
查下PG信号电压正常吗?

网友CJ:
还不错  运气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J:
还不错  运气也可以

恩   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U:
查下PG信号电压正常吗?

从哪抄来的

网友:
哪个   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Z: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不谢    不谢

网友CV:
干维修的很多  会维修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CW:
这都行  楼主牛逼了  我可没这耐心呀

网友:
  可以   修都是短线

网友CX:
仁宝的板子 我修过好几台断线的   估计厂家偷工减料了

网友:
这线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V:
干维修的很多  会维修的还是很少的

确实   会干BGA的倒是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W:
这都行  楼主牛逼了  我可没这耐心呀

额   那你要锻炼啦

网友:
恩恩     喜欢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X:
仁宝的板子 我修过好几台断线的   估计厂家偷工减料了

我这个公共点的线都断了

网友CY:
楼主的水平值得称赞   真心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Y:
楼主的水平值得称赞   真心学习了

恩   学习是好事

网友CT:
引用 网友F:
额    我是小小白   不会跑线啊

你谦虚了。你这样说让我无地自容啊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T:
你谦虚了。你这样说让我无地自容啊大哥、、、

哪有  是你太谦虚了

网友CZ:
这种板子断线的太多了,板层太薄了!

网友DA:
看来以后修的时候得更过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Z:
这种板子断线的太多了,板层太薄了!

板层薄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A:
看来以后修的时候得更过细了

恩恩     仔细点好

网友:
讯为的技术就是牛

网友:
很少碰见这样的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呀,我咋没看出什么技术型的东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B:
谢谢楼主的经验又学到点了

额   学到了就好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C:
开关排线都断了,这板子线断的真不少

恩     测开关排线时 只有一根通的  我还以为我表坏了呢

网友:
灌水不好哦

网友DD:
这个对新手还是好的。。老手,觉得也太简单了吧。。。不过写出来,还是不错的。。。顶一瞧瞧,讯维就是要你这种人多一点。

网友DE:
楼主水平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D:
这个对新手还是好的。。老手,觉得也太简单了吧。。。不过写出来,还是不错的。。。顶一瞧瞧,讯维就是要你 ...

我这种人      哪种人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E:
楼主分享的真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DE:
楼主水平真的不错

一般般吧

网友DF:
版主你的图片能高清一点吗?看不到

网友:
到底是实地的 思路多清晰

网友:
额   还可以     一般般吧

网友:
谢谢夸奖   打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F:
版主你的图片能高清一点吗?看不到

我不是版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     有灌水嫌疑啊

只是下载分不够

网友BJ:
引用 网友F:
你试下  公共点短路  或不过隔离   看你找个上管D极  有没有电压给你

独显供电没出。 独显上管没电压,你怀疑公共点短路?奇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J:
独显供电没出。 独显上管没电压,你怀疑公共点短路?奇葩吗?

奇葩什么   上管的电压来自公共点   没电压  怀疑短路有问题 吗

网友F:
下载分不够   多多发帖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G:
楼主太厉害了,谢谢

不谢   不谢

网友DH:
引用 网友F:
下载分不够   多多发帖呗

随便一个文件都要10分,没办法啊

网友DI:
学习了。飞线高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DH:
随便一个文件都要10分,没办法啊

额   只有BIOS要10分吧  图纸都是5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I:
学习了。飞线高手。

你这是在夸我   还是在臭我

网友DJ:
实地学习的呀。不错啊 。图片有点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DJ:
实地学习的呀。不错啊 。图片有点看不清

恩   一个人操作  不太方便   图片结合起来就能看清了

网友DH:
引用 网友F:
额   只有BIOS要10分吧  图纸都是5分的啊

就是下bios,老是不对,太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H:
就是下bios,老是不对,太郁闷了

额  那太悲催了   我很少下BIOS

网友DK:
最好拿棒胶固定好些啊 要不还会掉

网友:
恩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K:
最好拿棒胶固定好些啊 要不还会掉

恩  多谢指点

网友:
腐蚀断线了

网友DL:
联想的板层问题貌似像华硕的螺丝孔掉铜柱一样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M:
xuexi学习了 。。。

。……。……。…。……。……。………。……。……。……

网友:
引用 网友DL:
联想的板层问题貌似像华硕的螺丝孔掉铜柱一样多

不过我喜欢

网友:
我现在都不会修呢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