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英特尔的CQ40 换了显卡后电流直接上到1.3A

楼主(2014-10-27):
客户说电脑不开机没有显示,他走后我打开电脑开机正常的,就是风扇很响,然后拆机看到这里都是被弄过了。显卡显存北桥。我怕用不了多久就帮换了块显卡,谁知道换了连机都不开了。我 晕,请教各位有经验的指教一下

网友A:
打开电脑开机正常的,就别动了,顶多长时间观察一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电脑开机正常的,就别动了,顶多长时间观察一番啊!

哎,因为我看见显卡烤的很黑,怕用不久,风扇也有问题的。 你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C:
换个显卡不可能这样吧,除非是没有换好或者是掉件了,再者就是打磨的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因为我看见显卡烤的很黑,怕用不久,风扇也有问题的。 你有什么建议吗?

重做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显卡不可能这样吧,除非是没有换好或者是掉件了,再者就是打磨的显卡了

显卡是买新的,也没有掉件,因为之前人家修过很多地方了。有一点烂了

网友:
显卡我加焊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