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楼主(2014-10-27):
联想E425 BIOS坏了会导致外接屏正常显示内接屏不亮的现象吗

网友A:
不会的 ,查屏线,屏供电,液晶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查屏线,屏供电,液晶屏

换了一个E420的屏和屏线现象一样,连一点光都没有上来,显卡也加焊了一样的

网友:
你为什么不查下屏的一些关键信号呢,如果刷个程序就好的话,那还了得啊,打下波看有没有抓屏的波形嘛,一步一步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