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怎么样可以看懂图纸??

楼主(2014-10-27):
我想学会看图纸,可是不知道从何下手,还望大神指点!

网友:
了解电子元器件基础,

网友:
先把各个电子元器件的作用跟图标,符号弄清楚先。

网友:
元器件的运用你越懂,分析图纸就越容易,每个图纸都是由无数元器件组成的。

网友:
     来讯维呆2月就会看了

网友:
先学习电路基础吧

网友:
掌握电路的基本知识,如串联、并联等。认识电子元器件并掌握其图例。了解电路图画法的有关规定。
参加专业培训或找一些相应的书籍自学,关于怎样看电路图的书网上有电子版可下载学习。
先从简单的电路图看起,多实践、多练习、逐步深入。
学习要刻苦、要有有毅力。
祝你成功!

网友:
要想看懂一幅电路图,首先要掌握各个单元图构造特点,例如,供电电路分为开关性的,线性的等等。时钟电路是个独立,运放电路,电压比较放大电路等,把这些单元学会了,组合起来就是个完整的电路图了。

网友:
先学习好电子基础 要不电路分析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网友:
先学习好电子基础

网友:
建议楼主先从基础知识学起,你得先认识各元器件,这是基础中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