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换HM55桥或刷BIOS后风扇狂转,温度高,掉电等

楼主(2014-10-27):
    求换HM55桥或刷BIOS后风扇狂转,温度高,掉电,, 换HM7系列后,亮机慢等修改BIOS的解决方案
本地网卡感叹号等
,大神们都出来吧!给出彻底解决方案有奖哦

网友:
这个经常听说,自己很少碰到,碰到是怎么修改的我真不懂,求教来了!

网友:
你 说的这种情况 很少碰到

网友:
好像只要华硕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就碰到了,东芝l630风扇狂转,还提示me fw update什么的

网友A:
用厂家内部的BIOS ,刷新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厂家内部的BIOS ,刷新就好了

哪里可以搞到厂家内部的BIOS呢?

网友(2014-11-27):
淘宝上有个大神貌似可以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可以搞到厂家内部的BIOS呢?

网上找    厂家客服有    可以送修刷

网友:
这个确实是要研究出来啊,要不然以后的 板都是不太好搞了,7系列的有些板要掉电几次才亮,好机备份的程序也不行,这个真是蛋疼死了,希望大神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