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循环报错修复

楼主(2014-10-27):
老的台式机开机报错,而且是循环报错。

换内存搞定!只是知道怎么修好的,但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原来那里重新插回去可以吗

网友B:
换内存能好,奇怪??没见过这故障

网友C:
今天修了一个联想G41的主板开机一直报错,修PS2 的472排阻后OK

网友D:
请问楼上的可以说说什么报错代码么?让我们图个经验

网友E:
不一定换内存就好了,主板单桥,你插内存时动了主板,,可以一时会好,过后可能还是这样

网友F:
老机器,,接口接触不良多,,,,看图片都是接口报错

网友:
USB 故障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了一个联想G41的主板开机一直报错,修PS2 的472排阻后OK

能说下报错的代码吗?PS2的已经属于外围的设备,应当是1313之类吗?如果是华硕的板,报0B,也是PS2这个地方出现问题

网友G:
提示的USB问题,怎么换内存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那里重新插回去可以吗

插回去不行,虽然可以亮机,就是总是循环出那些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能好,奇怪??没见过这故障

是的,很少遇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了一个联想G41的主板开机一直报错,修PS2 的472排阻后OK

怎么想到那的排阻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上的可以说说什么报错代码么?让我们图个经验

是啊,为什么就想到排阻了呢,很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换内存就好了,主板单桥,你插内存时动了主板,,可以一时会好,过后可能还是这样

你说得有一定道理,看看是不是返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机器,,接口接触不良多,,,,看图片都是接口报错

原来是这样,一看你就是经验丰富滴人。

网友:
那为什么和内存有关系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提示的USB问题,怎么换内存弄好?

我也想不明白呢

网友H:
内存引起的这个毛病头一次看到

网友I:
看的像是没找到光驱报错

网友:
不是高手,过奖,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内存引起的这个毛病头一次看到

我也是呢,就是那个内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的像是没找到光驱报错

USB还有光驱,换了我家的内存就好了,那个坏内存换在我家的好板子上也循环报那个错。

网友J:
这个故障真是不好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故障真是不好判断的

嗯,只是知道换内存修好的,很多时候是不知道为什么的,所以大部分的维修都是靠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