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都不拉低PM_PWRBTN,海尔T68D,真没办法了,求高人指点下

楼主(2014-10-27):
机器不触发,电流0.028无任何跳变,拆板量各大电感阻值无异常,按开关正常,有高低高跳变
后面就去测了下BIOS,有数据交换,于是就再处触发,量PM_PWRBTN,没有被拉低,又再去测了下RMRST,也正常3。3V
此时只有把目标先锁定BIOS ,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于是再去测了LID  AC-IN 也都正常,测EC-RST 正常和时钟有一脚能测到32,768.的时钟 另一脚测不到,但两脚有压差一个1.0几V 一个0.9几V,对地值也一样,所以就没怀疑时钟了
没办法,换了个EC 还是一样,后面我人为拉低PM_PWRBTN,电流跳变到0.36掉电
又回论坛找了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后面把之前的BIOS刷回去也一样,把PM_PWRBTN脚翘起,量两端都有3.3V 按开关EC这边也无反应。
不甘心,又去买了个EC换上去,故障已经,实在没辙了,把它先放一边了,客户也不是很急
从来没遇到这不拉低的,只遇到没电压的,条件知道的也就这么多
一直以为不触发应该都是能修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就栽了,
忘知道还需要测哪的高人指点下,谢谢。。
机器只有点位图 T14NH rev

网友A:
这个机器修过一例和+15v有关系的一例断线的,好像也是触发,在风扇背后飞了根线解决了

网友B:
换下晶振及其电容试试

网友C:
测EC条件,正常了才行拉底这个信号的

网友:
会不会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修过一例和+15v有关系的一例断线的,好像也是触发,在风扇背后飞了根线解决了

这里15V电压是不是与待机电压3.3V和5V开启工作也有练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EC条件,正常了才行拉底这个信号的

EC条件我知道的就这些,还有其它条件不知,望大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修过一例和+15v有关系的一例断线的,好像也是触发,在风扇背后飞了根线解决了

我的3 5 V待机电压已经出来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下晶振及其电容试试

嗯,实在没办法也只能这样试试。
应该不会是它的问题,因为之前也遇到过,一脚能测到32.768.另一脚测不到,但换了基本还是一样,感觉那东西极少坏
谢谢,还是得试下你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实在没办法也只能这样试试。
应该不会是它的问题,因为之前也遇到过,一脚能测到32.768.另一脚测不 ...

晶振两脚必须有电压,而且要有电压差,否则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有遇到一台没 跳变 是焊接南桥好了

网友:
查ec sb待机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晶振两脚必须有电压,而且要有电压差,否则就是南桥有问题

我说的的是EC啊
两脚有压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的是EC啊
两脚有压差

纠正一下:如果两脚不是都有电压及压差,就是EC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纠正一下:如果两脚不是都有电压及压差,就是EC有问题

呵呵,我已经换了两个EC了,你应该没认真看帖子

网友:
等待答案,哪位高手来

网友:
适配器插入检测,合盖休眠开关,电池电量低信号要查查。

网友:
适配器插入检测,电池电量低信号,合盖休眠开关查查。

网友:
EC是什么型号啊,有没有漏掉什么工作条件

网友E:
查下那15V  和EC条件,  你才查了 供电  时钟和复位,就把EC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查下那15V  和EC条件,  你才查了 供电  时钟和复位,就把EC换了?

是我帖子没写清楚,还是你们都没看清楚帖子
工作条件,你说的我都基本上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已经换了两个EC了,你应该没认真看帖子

EC工作条件不齐,非EC坏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F:
我碰到一个华硕X88S的,跟你的一样不触发,EC条件都正常。让我不解的是,EC链接BIOS第一脚电压为0.08V    对地阻值500  正好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BIOS第一脚的电压却是3V,对地700    草     以为EC或者BIOS损坏,把两个板上的EC BIOS芯片对换了一样,结果证明它们没问题。晕了     放弃了

网友G:
我觉得可以试试从开关飞线到南桥开关那看看,看0.38A的时候是为什么掉电,我个人愚见,我觉得既然拉低PWRTBN能上到0.38A说明南桥的基本工作条件满足了,而且也已经发出了,问题不太可能在南桥上面,但如果EC收到SUSB,SUSC转而发出SLP_S3,和SLP_S5 应该基本条件也应该是满足的,不然不会上电,就看上电的开启信号是不是从EC出去的。可能掉电与不触发是同一个东西坏了,飞线只是看看,掉电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查出是哪个芯片或者是哪个信号出错引起的不触发或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碰到一个华硕X88S的,跟你的一样不触发,EC条件都正常。让我不解的是,EC链接BIOS第一脚电压为0.08V     ...

呵呵,我也放弃了,现在想想,有些故障没思路,也没必要一直坚持,太花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可以试试从开关飞线到南桥开关那看看,看0.38A的时候是为什么掉电,我个人愚见,我觉得既然拉低PWRTB ...

你这怎么会是愚见呢?不错的方法,但是机器已经装起来给客户了,不想在折腾了,几天了
个人能力有限,没思路了,所以放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我帖子没写清楚,还是你们都没看清楚帖子
工作条件,你说的我都基本上查了

EC温控  LID  还有很多好吗。

网友H: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温控  LID  还有很多好吗。

lid我查了,温控的话应该是触发后才有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应该不是,断开也没拉低,但是人为拉低它会上电,再掉电
南桥的话,人为拉低应该也不会上电

网友:
我的 也是  没跳变 一直都是3.3 v    你的秀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修过一例和+15v有关系的一例断线的,好像也是触发,在风扇背后飞了根线解决了

我那个没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