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管,作用和代换

楼主(2014-10-27):
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管,作用和代换
上面写的3A F 字样,是保险吗?

网友A:
这个是液晶上用的吧,3A的保险管,在料板上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液晶上用的吧,3A的保险管,在料板上拆一个就可以了.

是明基液晶上的,没有这个管,直接用3A的保险丝代替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明基液晶上的,没有这个管,直接用3A的保险丝代替行吗?

直接用3A的保险管可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3A的保险管可代替。

好的,谢谢。其它的几个mos管也换了,换后发现指示灯亮,接上电脑外接vga时,指示灯变成绿色,表示有信号进来,但是屏幕什么都不显(插电也是什么都不显示,指示灯绿后也是什么都不显),应该是高压板那边有问题,不能点亮灯管。       后来查到是这个黄色管断路了,但是不知道它是起什么作用的,。
我先试下换上个3A的保险丝看看现在是否正常。

网友:
3A 的保险

网友B:
谢谢。
知道这个管是连到驱动板上的12v电压还是去高压的吗?
我现在量了板上有3.3v,5v,就是没有12v(量12v的电压时只有不到5v),还有就是灯管不亮,所以不知道现在是有一个问题还是两个问题。

网友:
这是一个保险呀

网友D:
可以用很细的导线 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很细的导线 代用

导线代用保险本身会失去熔断保护性。

网友:
用非常细的铜丝代用保险是有熔断保护性的。

网友:
这是保险我知道

网友:
三星显示器也用这种保险,故障几率较高

网友E:
我建议  你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 就不要去那修这个东西了  保险都不知道能修好吗

网友:
你说的三种色在跳变因在屏线上看屏线插好没,或重插。

网友:
这是一个保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  你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 就不要去那修这个东西了  保险都不知道能修好吗

没见过这样的保险,现在已经修好了

网友:
已修复,高压线圈中一个电容鼓了,导致5707老是坏,现已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知道这个管是连到驱动板上的12v电压还是去高压的吗?
我现在量了板上有3.3v,5v,就是没有12v( ...

先换一个保险试试吧,12V是去高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很细的导线 代用

保险一般不允许用导线相连,导线大了起不了保护作用,小了带不起。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保险,长知识

网友(2014-12-08):
用细铜丝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