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260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27):
迅维260 bga的时候上部加热的RUN灯一直闪是怎么回事,开机在开还是一样,按RUN没任何反应,按键是好的,一直在一阶段上闪,和下部加热曲线阶段不同步

网友:
RUN灯一直闪,应是在运行状态吧

网友:
不是,RUN灯应该常亮,RUN闪是暂停状态

网友:
你好,RUN键是曲线温度暂停,保持当前温度,就是在曲线温度运行阶段,按下RUN键就保持当前的温度,直到你再次按RUN键,你可以试一下或者你参照说明书设置,如有其他技术问题可以咨询:0755-61502186苏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