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61 开机电流到0.33A不动

楼主(2014-10-27):
X61开机自动上电到0.33A 不动,测量内存 CPU 北桥供电都正常,CPU电源管理芯片正常发出VRMPWRGD,EC也发出了PWROK信号,就是不知道南桥是否收到了两个PG信号,中间也没有关键测试点,不知道也没有其它办法测试,大家有遇到此类故障的,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可以后推啊,时钟有了,复位有了吗

网友B:
就当南桥收到了PG信号,测一下有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后推啊,时钟有了,复位有了吗

时钟是0.5V 好像不正常 南桥直接开启的时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当南桥收到了PG信号,测一下有没有复位信号

就是中间没有元器件不好测量,都是BGA的

网友D:
cpu 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电压没有出来吧

出来了。A态电压全部出来了 估计时钟的问题 换了14.318K还是一样

网友:
晶振两端的电容,有一个对地阻值偏大,另外一个是四百多,换了电容,找不到一样的时钟芯片,一般时钟不会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时钟是0.5V 好像不正常 南桥直接开启的时钟

找一下图纸,看一下时钟的开启脚是不是直连南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图纸,看一下时钟的开启脚是不是直连南桥的,

是的 时钟芯片已经换了 可以上电到0.65A  应该时钟芯片坏了 但是还是不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的 时钟芯片已经换了 可以上电到0.65A  应该时钟芯片坏了 但是还是不显示

现在时钟开启电压时1.5V 应该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中间没有元器件不好测量,都是BGA的

我说的是就当南桥收到了PG,然后再往下测试

网友:
我说的是就当南桥收到了PG,然后再往下测试

网友E:
现在时钟开启电压时1.5V 应该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时钟开启电压时1.5V 应该正常吧

BIOS的CS#好像一直为高 估计BIOS 要重新刷一下,应该好了

网友:
表示不懂,看来以后得多来迅维了,简直连小白都不是

网友:
量下MINI PCI 的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时钟开启电压时1.5V 应该正常吧

理论上说要3.3V的,不过还是看一下上拉电阻是多少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