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网络枪不能彩色

楼主(2014-10-28):
网络枪不能彩色 ... 灯照着才彩色的  或拿电筒。照着摄像枪头在会彩色

网友:
这个应该是环境亮度低

网友:
这个功能叫做电动镜头功能。在白天切换到彩色滤片,晚上切换到黑白滤片。

网友:
光线环境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环境的光线和所用的设备都能影响图像的色彩听说好一点的摄像头有双滤镜可以日夜切换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
晚上光线达不到当然是黑白啦,你用手电一照光线达到了就是彩色的啦

网友:
不是SONY的头吧

网友:
呵呵,光线不足

网友(2015-04-07):
光线不足的时候自动到红外模式,红外下当然是黑白的。

网友(2015-05-23):
环境光线不足,加辅助光源吧

网友:
环境光线不足时,启动红外线照明,出来的就是黑白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