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102电阻是多少欧姆

楼主(2014-10-28):
pR102电阻是多少

欧姆上面写12M,我用万用表测量是直通短路不知道好不好,请老师傅帮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随便找张图看一下就可以了,通用的

网友:
找图纸看一下   就可以了    通是正常的  这是检流电阻

网友:
通是正常的

网友:
  贴片上12M,是不是12兆呀

网友:
直通就是好的。

网友:
其他板子上的相同位置的电阻拆个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下个图纸 看型号  或者版号 下图纸 搜索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保险电阻吧

网友:
这种一般就直连就好啊

网友:
它烧坏了 肯定有原因,换上不一定好,好好查查负载电路,保险随便代换就行!!

网友:
检流电阻

网友:
即是1k欧呀

网友:
别偷懒找个电路图好好查查

网友:
pr102是保险电阻,应为0.几欧,直通都不关事

网友:
这种电阻是检测电阻吧,你找下料板多的是,绿色白色的都一样,但是你先排除是否有短路,不然你换一百个烧一百回啊

网友:
这是直通电阻,如果烧了要看后面有短路否

网友:
1k的   差不多的  就行

网友:
拿个线直接连过去就行了  那个坏说后你后级电流过大

网友:
毫欧级检测电流电阻,阻值小,一般的表量不到阻值的,切记不可以随便代换。这东西一般不坏的。

网友:
这个在万用表上达到蜂鸣档,阻值应该是0.12,

网友:
直通是好的,

网友:
你把这块主板 的版号发一下 对一下主板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是公共点检测电阻 一般万用表测阻值极小的

网友:
楼主放心 这是好的

网友:
谢谢大家参与,已验证了是0.012欧姆,谢谢师傅们有大家的参与会更精彩.

网友:
PR102 是 件号
这个是 保护隔离 的检测电阻
对地是不对的。。相当于 大短了~~~~~~~~~~~

网友:
你那不是保险吗 ? 对地了?

网友:
那就是 电阻坏了

网友:
找三星R10 图纸 有的传张 。

网友:
哇咔咔,你看机型找版号,找好直接输元件编号,直接就出来了

网友:
看图纸阿 , 这个有点像惠普cq4系列的,

网友A:
大概为0.012欧吧。。。。。。。12毫欧
xinjuan
谢谢 你,,,,,,,,,,,,,,,,,,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为0.012欧吧。。。。。。。12毫欧
谢谢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