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 V12 完美破免卡解版

楼主(2014-10-28):
俄罗斯超级硬盘维修工具PC3000 V12 完美破解版

一、PC3000介绍
PC-3000是由俄罗斯著名硬盘实验室-- ACE Laboratory研究开发的商用的专业修复硬盘综合工具。它是从硬盘的内部软件来管理硬盘,进行硬盘的原始资料的改变和修复。可进行的操作

1 伺服扫描 2 物理扫描 3 lba地址扫描

4 屏蔽成工厂坏道(p-list) 5 屏蔽[wiki]磁头[/wiki]

6 屏蔽磁道 7 屏蔽坏扇区 8 改[wiki]bios[/wiki]的字(参数)

9 改lba的大小 10 改sn号

11 查看或者修改负头的信息

二、PC3000主要用途

软硬件综合工具“PC-3000"主要用来专业修复各种型号的IDE硬盘,容量从20MB至200GB,支持的硬盘生产厂家有: Seagate(希捷), Western Digital([wiki]西部数据[/wiki]), Fujitsu(富士通), Quantum(昆腾), Samsung(三星), Maxtor(迈拓), Conner, IBM, HP, Kalok, Teac, Daeyoung, and Xebec等。

使用РС-3000有可能修复 50-80% 的缺陷硬盘。 如此高的修复率是通过使用特别的硬盘工作模式来达到的(比如工厂模式),在特别的工作模式下可以对硬盘进行如下操作:
内部低级格式化;重写硬盘内部微码模块(firmware);改写硬盘参数标识;检查缺陷扇区或缺陷磁道,并用重置、替换或跳过忽略缺陷的等方式修复;重新调整内部参数;逻辑切断(即禁止使用)缺陷的磁头;S.M.A.R.T参数复位....
其中,重写内部微码(Firmware)模块对在一些情况下对数据恢复有特别的功效, 如: Maxtor美钻、金钻、星钻系列硬盘加电后不能被正确识别(无磁头杂音);Fujitsu MPG及MPF系列硬盘加电后磁头寻道基本正常,但不能被正确检测到;IBM腾龙系列有磁头寻道声(无杂音),但不能被正确识别;Quantum硬盘能被检测到,但无法读写;WD EB及BB系列硬盘能被检测到,但无法读写......以上所列的这些故障,一般不属于硬件故障。通过PC-3000的操作,可以解决大部分类似故障,而且大部分数据还完好无损.

三、PC3000工作基本原理
破解各种型号的硬盘专用CPU的指令集,解读各种硬盘的Firmware(固件),从而控制硬盘的内部工作,实现硬盘内部参数模块读写和硬盘程序模块的调用,最终达到以软件修复多种硬盘缺陷的目的。
最专业功能的有:重写硬盘Firmware模块;按工厂方式扫描硬盘内部缺陷并记录在硬盘内部相应参数模块;按工厂方式进行内部低级格式化;更改硬盘参数等.
ACE Laboratory经过十多年的不断研究,PC-3000 V12(最新版本)已经能够支持大部分新旧型号的IDE接口硬盘,容量从40MB至200GB

网友:
小白路过。。SATA口的不能搞?

网友:
这个得硬件配合吧

网友:
太老了,现在的盘都不能用

网友:
只能搞IDE口吗

网友:
扣了分还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