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冠捷941S拆机图解。给广大新手参考一下

楼主(2014-10-29):
冠捷941S这一机型与其它机型外壳不一样,它不是四周有扣撬开,它是两边有扣,上下有插槽插进去的,插槽还比较深。
拆机时,先爆力撬起两边,两边都有暗扣。小心不要撬断了。然后把两边拱起成弓形,注意不要太用力给拱断了,先取出上边,然后抽岀下边。

补充内容 (2014-10-30 08:58):
给点评分

网友A:
以前拆过太难拆了,还有HP有一款也是设计太变太了

网友:
其实就是一句话,先拆两边的

网友:
一卡在手,包开屏哟!一般就不停的刷卡

网友B:
这个显示器拆过很多台了,很多都是不通电,驱动板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器拆过很多台了,很多都是不通电,驱动板容易坏。。。

确实 我的这台也是不通电  驱动版上3.3V 转换的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拆过太难拆了,还有HP有一款也是设计太变太了

给点评分撒

网友C:
我每次拆都要搞坏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每次拆都要搞坏卡扣

功夫不到家 仔细琢磨一下

网友:
这款很好拆

网友:
这包装外壳也疯狂了吗,越做越复杂,简单点好,方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