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TFT1980PS MCU程序

楼主(2014-10-28):
求AOC TFT1980PS MCU程序  产品代码为 919v   屏号是HSD190MEN3   驱动板号是715G2883-1

网友A:
你这个驱动板 用的图像处理芯片是什么方案的?

网友:
没有程序吗

网友:
谢谢回复  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驱动板 用的图像处理芯片是什么方案的?

一般见的少

网友B:
我又要笑死了,楼主找原装板程序,有人拿些山寨程序出来

网友C:
测试OK    这个在论坛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又要笑死了,楼主找原装板程序,有人拿些山寨程序出来

没有原装的可以刷下通用的,机器不一定是原装的,也有可能是换过板的,现在就是问驱动板的方案是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装的可以刷下通用的,机器不一定是原装的,也有可能是换过板的,现在就是问驱动板的方案是什么的?

驱动板号是715G2883-1

这个是AOC原装板的编号,懂了没? 版主大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OK    这个在论坛没找到

你的程序是AOC CS这里下的。

网友:
实在不行,在淘宝看看

网友(2014-11-27):
你的程序是AOC CS这里下的   请问这个网站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