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Q40 板号LA4101P SPI 程序

楼主(2014-10-28):
一台CQ40 INTEL集成板,板号LA4101P,接电源待机0。009,按开关没反应,拆机看板 U27掉件,网上下了份图纸看是SPI ROM,哪位大哥有这个板子能发一下这个U27原板上的弄号和SPI程序吗?感谢

网友:
肯定上家拆的  BIOS论坛有的 这机器好像是2M的  你就找个25L16 或者 Q16的那种芯片就行

网友A:
板上是U27,看图纸不是BIOS。是SPI ROM

网友:
论坛搜很多的, 不过你要一个一个试,才知道那个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是U27,看图纸不是BIOS。是SPI ROM

SPI ROM是什么啊,不怎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