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冷机第一次启动过10分钟自动重启一次后正常工作

楼主(2014-10-28):
电脑型号        X86 兼容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II X4 631 四核
主板        华硕 F1A55-M LX PLUS (AMD K12)
内存        4 GB ( 金士顿 DDR3 16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3160811AS ( 16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8600 GT ( 256 MB / Nvidia )
显示器        飞利浦 PHL0862 Philips 190SW ( 18.6 英寸 )
声卡        瑞昱 ALC887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E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 华硕

这个确实搞不懂~~
第一次启动进入系统后,10分钟后,自动重启一次~~
重启后,就不会再重启,任何操作都没有问题~~~
主板是全固态电容,看起没有异常~~

系统我重新才装的一个呀!奇了怪了,我刷了最新的BIOS了,看有没有效果~~
还有就是内存条,有几个贴片电容好像有点风化,有个好像脱落了~~
多少也不至于每次冷开机后,过几分钟启动一次呀~~只是冷机开机只重启1次~~只重启1次~~~以后干什么都正常了,不会再重启~~

补充内容 (2014-10-30 07:09):
谢谢各位,网上搜了哈,这板子重启问题普遍~~我升级了最新BIOS后~~连续几次冷机开机,都未再重启~~问题应该是解决了!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A:
先排除软件的问题 ,就是系统  什么的   如果每次都是10分钟的话,缓缓纯净版的系统,win7  8
xp都试试,如果还是故障依旧。就得刷bios。如果刷bios还不行就得考虑修主板电路了!!!复位电路坏的可能性小!!!

网友B:
看看主板上电解电容有没有起鼓包的?

网友:
排除 先换个电源试试 看

网友:
同意,换个电源试试看呗

网友:
重装个系统是是

网友C:
系统我重新才装的一个呀!奇了怪了,我刷了最新的BIOS了,看有没有效果~~
还有就是内存条,有几个贴片电容好像有点风化,有个好像脱落了~~
多少也不至于每次冷开机后,过几分钟启动一次呀~~以后又正常~~

网友:
进BIOS或者进PE系统试试

网友D:
查一下时钟,冷机的时候各个时钟包括SATA硬盘

网友E:
BIOS程序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换个品牌的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或者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程序会引起这种问题,,,,,

芯片都有可能,BIOS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软件的问题 ,就是系统  什么的   如果每次都是10分钟的话,缓缓纯净版的系统,win7  8
xp都试试, ...

那这样的话直接用原版的应该就知道了,或者不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主板上电解电容有没有起鼓包的?

如果电容的话应该重启后还会再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我重新才装的一个呀!奇了怪了,我刷了最新的BIOS了,看有没有效果~~
还有就是内存条,有几个贴片电容 ...

那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时钟,冷机的时候各个时钟包括SATA硬盘

硬盘也会引起这故障吗?

网友:
谢谢各位,网上搜了哈,这板子重启问题普遍~~我升级了最新BIOS后~~连续几次冷机开机,都未再重启~~问题应该是解决了!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