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能正常开机 但看电影过一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4-10-28):
电脑能正常开机 但看电影过一会自动关机 请大神指点一下是那里出了问题 cpu 温度也不高

网友A:
看下桥的温度是不是过高了

网友:
我遇过一次是CPU坏了。你可以一个一个配件换着试。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什么电脑了 你看看有通病么这东西要查的地方可是多了

网友:
测测温度.0..........

网友B:
逐一排除法 !!如果没有配件只能去电脑店  了 !!!

网友C:
重做一下系统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嗯!这个故障你只要一个个进行排除呢!先 cpu  再铜管之后温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桥的温度是不是过高了

南桥温度是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这个故障你只要一个个进行排除呢!先 cpu  再铜管之后温控芯片

cpu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做一下系统应该可以解决

已经重做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逐一排除法 !!如果没有配件只能去电脑店  了 !!!

怎么排除 cpu没问题  接下来排除那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这个故障你只要一个个进行排除呢!先 cpu  再铜管之后温控芯片

铜管是什么啊 温控芯片又是什么啊  我才学的

网友:
老师们说的是CPU温度和CPU的温控线路,你最好用手触摸下CPU的散热片,桥温度过高,你用手也可以触摸下,会不会很烫手,我遇到过一般都是桥温度过高引起的,至于CPU用手触摸下散热片温度不高,就是温控芯片或电路引起的,一般桥引起的温度比较少。

网友E:
到底是CPU还是桥啊,LZ给个回答啊?

网友:
换电源再测试一下

网友F:
主板 有微短了  哪个烫换那个

网友:
装个鲁大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 有微短了  哪个烫换那个

那也要排除有没有电压不足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CPU还是桥啊,LZ给个回答啊?

最好的回答就是等楼主解决了然后给个最后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