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清SMART

楼主(2014-10-28):
HD.2的希捷1T的盘 ,清SMART报错,M0,2,1,,,,,22都不好使 怎么办啊

网友:
我是一个初学数据恢复的新手,从上周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已经学会了,如何读模块,写模块,读磁道,写磁道,如何加G表P表(以前连什么是G P表都不清楚)如何判断板的好坏,如何写固件,重建译码表,清SMART
不果真难的,每次一看就想睡觉,全是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