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几个网卡能代换吗

楼主(2014-10-28):
RTL8111DL    RTL8103EL  RTL8151DH   这三种网卡哪两个可以代换?

网友:
都不行吧,没试过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实践出真理,网卡还是比较好焊接的,焊上去试试。或者找图纸看针脚定义是否一致。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最好同型号代换!

网友A:
直接焊上去就行   一般不能代换也不会烧别的东西

网友B:
代换至少大型号要一样的

网友:
楼主试一下,然后上图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换至少大型号要一样的

大小,和型号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上去就行   一般不能代换也不会烧别的东西

最多本来的芯片有个洞而已,是吧

网友:
不同的我型号肯定有差别,换个一模一样的好点  实在没有查查几个PDF对比对比

网友:
不可以呀。。。

网友:
我只知道8151用8111换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