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数据恢复经历

楼主(2014-10-28):
昨天晚上9点多了,一年轻人抱着一台配置很高的组装机来,说进不去系统了,桌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是什么省委的最新文件,别无副本,仅此一份。如果丢了是要吃官司的。光那个独立显卡2000多元。绝对不能重装系统,要求恢复系统或者拷贝桌面文件出来。开机后只见一个光标在闪,进不了系统。进BIOS能认到硬盘。我把硬盘拆下来,是1T希捷硬盘,接USB转接器到我的电脑。据说原来有3个分区,现在也是三个分区,但都打不开,要求格式化。右键点属性,容量都是0,格式为RAW。用工具-磁盘检查无法检查,因为没有格式化。chkdsk命令都无法运行。打开diskgen,三个分区都没有格式化,容量有一个是800M,应该与客户所说的分区不一致。搜索丢失分区,找不到需要的分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最后一个客户说没有资料的分区(资料在C盘桌面上)格式化掉,也没什么用。搞到11点多,没办法了,就想装起来吧,让拿走(我让客户回家等着)。装上电脑后试一下能否开机,奇迹出现了,直接进了WIN7系统。进桌面,把客户打电话叫来,他说桌面所有文件都在,但EXCEL文件等打不开,显然是OFFICE软件出了问题。此时除了系统盘C盘能打开,还剩一个D盘,这个D也是打不开,要求格式化。就把桌面文件全部复制到U盘开始重装系统。装系统的过程中客户说把U盘插到我的电脑试试能不能打开,一看完了,都打不开。而且所有图标上面都有箭头,是快捷方式,本来明明是没有箭头的啊。既然是快捷方式,就看看指向哪里。一看都是E:个人重要资料(勿删)。明显是被乾坤大挪移移到E盘了。。至此,桌面资料全丢失,硬盘已重新分区装了系统,不过原来的E盘应该没有覆盖。客户说他今天再找人试试看,不行还要来找我。到时不知能不能扫描出来,E盘整体恢复还有没有什么办法。(真正重要的就是一二个文件)

这就是客户说桌面上最重要的2个文件夹,现在都成了快捷方式。

网友A:
1.这个硬盘其实就是E盘文件系统损坏造成系统被拖住了,你把e盘格式化了当然就能进系统了。
2.有些系统做了优化,可以去掉快捷方式的小箭头。不过你应该可以从复制速度上看出来,快捷方式是瞬间复制完成,而正常文件起码也得几分钟吧。
3.用某些分区软件分区后进pe后有时看不到分区内容,非得装系统进去才能看到,这就是你看CD盘也是0字节的原因。

网友B:
这种问题经常见,细心就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个硬盘其实就是E盘文件系统损坏造成系统被拖住了,你把e盘格式化了当然就能进系统了。
2.有些系统做了 ...

1.我还做了重建MBR的工作,也可能这个操作起了作用。
2.复制确实在瞬间完成,我把这个忽视了。
3.我是在我的WIN7系统下各分区没有格式化,打不开,总容量为0,不是存储量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经常见,细心就能发现

没有工具,没有方法,只有细心,就是钻到硬盘里面,也恢复不出数据。

网友:
关键是,为什么所有的分区都丢失了,而且用软件找不回了?

网友:
我的操作没有造成任何二次数据损坏。格式化的E盘不是原来的E盘。因为进系统后的C盘在前面显示出来的三个分区中都不存在,大小不符。

网友:
已经 重新 分区  要么 就先找回原有分区再找文件  要么 直接全盘找

网友:
先找回原有分区,再扫描E盘看看

网友:
一般看到所有文件都变成快捷方式的情况,可以尝试在dos下运行attrib指令清除隐藏属性。另外,在没有确认数据恢复成功之前,装系统不是明智之举。。。

网友:
你真是大师,怎么敢随便格用户的硬盘,而且是有重要数据的硬盘!

网友C:
我有一种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啊   既然打不开提示要格式化,那为什么不顺他的意思 格式化后再用数据恢复软件里有个格式化恢复吗  这些可以不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种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啊   既然打不开提示要格式化,那为什么不顺他的意思 格式化后再用数据恢复软件里 ...

我们做的是数据恢复,不是二次破坏,提示格式化的时候最好不要格式化,因为,对硬盘写入数据,会造成破坏更严重

网友:
最好先挂到其他机器恢复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的是数据恢复,不是二次破坏,提水格式化的时候最好不要格式化,因为,对硬盘写入数据,会造成破坏 ...

明白了 还没做过数据恢复 一般的是不是可以不用买PC3000的 听说那个挺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 还没做过数据恢复 一般的是不是可以不用买PC3000的 听说那个挺贵的

软故障可以不用买PC3000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