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屏显示向下位移看不到任务栏如何解决

楼主(2014-10-28):
E420屏显示向下位移看不到任务栏如何解决

网友:
发个图不是更好么

网友:
发个图片看下的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用鼠标拉上去就行了噻!

网友:
没见过此情况,待高手

网友:
拍几张图片,这样还好点

网友:
楼主弄个图片看下哟

网友:
这个我在其他机器上面看到过,后来换屏好的,。 不过只是参考,你可以换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