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 usb口插优盘可以 但插键鼠不能用

楼主(2014-10-28):
华擎G31m-vs2 1.01
usb口插优盘可以用,可以引导 可以进PE  但插键鼠不能用,不管是装系统还是进PE,键鼠都不能用,BIOS里USB控制都打开了,调成USB1.1 或者USB2.0都一样,不知道大家碰到过没有,有没有解决的

网友A:
换键盘鼠标了吗 !!!?

网友:
南桥应该是NH82801GB的,排除键鼠不兼容的可能性之后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NH8280Gb损坏率很高的。可以考虑换一个新的!!!

网友B:
还真没遇到过,只遇到过键盘鼠标可以用,U盘不能用的。楼主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C:
三种原因:
1.重装系统
2.ATX电源功率不足
3.南桥问题

网友:
回楼上的 :
三种原因:
1.重装系统                    系统重装了,且进PE也是优盘能用 键鼠不能用
2.ATX电源功率不足        电源换了,故障依旧
3.南桥问题                    可能是吧,没换过试

网友:
有的主板BIOS里有USB键盘、鼠标的使能选项

网友:
遇到过一次,刷BIOS好的。。。

网友:
刷BIOS换南桥

网友:
键盘口旁边有个保险,你看通不通。

网友:
有些主板要用ps2

网友D:
PS/2 的键鼠能用吗?    前两天修过一个键鼠永不了的, 也是能进PE, 看线是跑去南桥里面,但师傅说IO管。最后换IO号的。

网友E:
不行就外加个usb卡吧

网友:
用ps2的能用吗???

网友F:
估计 是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这种就算你做南桥也不一定能好

网友:
这种情况还少遇到,相反的情况遇到过很多,,

网友:
技嘉最早的H61也是这样,听说换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就算你做南桥也不一定能好

排除供电,BIOS后,我觉得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 是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支持,但也要排除一下别的条件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就外加个usb卡吧

这样也行吗,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2 的键鼠能用吗?    前两天修过一个键鼠永不了的, 也是能进PE, 看线是跑去南桥里面,但师傅说IO管。 ...

PS/2本来就是IO控制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键盘鼠标了吗 !!!?

换成PS/2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遇到过,只遇到过键盘鼠标可以用,U盘不能用的。楼主先刷个BIOS试试吧。

我这有一台,有一个U不能用,别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种原因:
1.重装系统
2.ATX电源功率不足

还有基他原因吗

网友:
这种情况先排除BI0S,然后IO,再到南桥

网友H:
像LZ这问题。。今天我碰到过。。板子是技嘉G31的。。。一办来说PS2不能用。然后USB键盘也不能用。很大部分可能是PS2键盘电路有问题。。  一般PS2后面有两个排阻。一个排容。。很有可能是排容挂了。导致PS2键盘。一直被按着。。然后USB键盘插上去。也不顶用。。但是U盘可以用。要是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就换IO吧。。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I:
既然键盘鼠标不能用,而且U盘都可以用,证明U口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一种可能BIOS里面的键盘鼠标支持USB选项关闭了,打开就可以了,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既然键盘鼠标不能用,而且U盘都可以用,证明U口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一种可能BIOS里面的键盘鼠标支持USB选项 ...

确定BIOS里的usb支持键鼠选项都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像LZ这问题。。今天我碰到过。。板子是技嘉G31的。。。一办来说PS2不能用。然后USB键盘也不能用。很大部分 ...

PS/2键鼠可以用的,就是USB的键鼠不能用。

网友:
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