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掉电无HWPG

楼主(2014-10-28):
Y450开机掉电无HWPG 断开PD2 以及PU5一脚HWPG可以至高3.3V也可以
跑码  就是接上任何一脚就拉低了....小板南桥都是没有问题的...实在是想不到哪里有问题了  显卡没有问题换了  CPU 显卡电容都换过的了  实在想不到那里有问题了PU5也换了8119也换了  周边的原价也查了   没有问题

网友A:
难道没人知道吗   高手就这么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没人知道吗   高手就这么少吗

高手不是少,是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