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主板用的几乎都是固态电容了。质量是不是好点?

楼主(2014-10-28):
像华硕 H61 M-E

网友A:
现在主板固态电容固然是好,可有的电路设计引起故障问题也很多,什么主板都有坏的时候,呵呵。

网友:
固态肯定好的,不然为何要换?

网友B:
固态不坏了别的原件一样坏

网友C:
如果是真的固态电容,质量当然要比以前要好了

网友D:
质量还是进口日系的质量好

网友:
质量还不怎么知道,就知道有问题了也没有以前那种电解电容形容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质量还是进口日系的质量好

大概能用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真的固态电容,质量当然要比以前要好了

这个也是肯定的,但有故障也难排除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固态不坏了别的原件一样坏

难道说固态的就不会坏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主板固态电容固然是好,可有的电路设计引起故障问题也很多,什么主板都有坏的时候,呵呵。

所以说出了不稳定故障是真不好排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出了不稳定故障是真不好排查

维修前景一片迷茫啊,现在一般都直接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维修前景一片迷茫啊,现在一般都直接换了。

也建议客户换,不然修也赚不到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建议客户换,不然修也赚不到几个钱

现在的一般都想懂点电脑,比如换件方面,系统安装方面,都算可以自理了,哎,维修真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说固态的就不会坏了吗

从制造原理来看指定比电解电容要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