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D64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10-28):
如题 易美逊开机不显示电流到1.5 BIOS 电池 显卡都做过但是涛声依旧。。求思路。。

网友:
有人知道么?求思路。。

网友:
有过内存不,检查一下内存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前段时间修了一个,CPU,内存,电池,北桥,都干了,BIOS刷了几个才好。关键刷BIOS还出错误了,我没注意看,装好机了一试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CMOS电池没电 也会导致黑屏  注意一下BIOS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易美逊是外国货吗,怎么没听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易美逊是外国货吗,怎么没听过的

被宏碁收购了的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COMS电池是个通病

网友:
电池电压不够也会这样哦  注意注意

网友:
易美逊不知道  1。5 有没有跳变  要看

网友:
BIOS 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看下接口是不是好的

网友(2014-11-27):
楼主好了吗我这也有台这样的小电池电过低换了一个现在跑到1.5就掉到1.2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