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如果只用清洁剂喷下,效果如何?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楼主(2014-10-28):
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如果不更换,只用清洁剂喷下,效果如何?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SF坐等答案,我也特别想知道,喷喷就可以吗?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电位器是要换的吧……

网友:
清洁剂不如酒精!挥发性高 效果更好!  最保险的还是换掉!

网友:
喷了加点润滑油还可以用段时间。换一个不是更好?

网友:
那样处理后能用上十天半月的!

网友:
喷点WD40,作用自己去看看,

网友(2014-12-17):
清洗效果不会很好的。碳层都磨损了。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效果好,清洁剂就算了吧!WD就常用

网友:
看情况而定,我一般是用注射器打酒精,如果用清洁剂的话,可以用洗磁头的那种,无水的.
另一个接触不良的,拆开调整旋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