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470

楼主(2014-10-28):
各位: 大家好!
前几天问题已解决, 问题原因 是: 3 组 VCOR 供电 一组已烧坏 更换 NC5911 6721 6725 就OK B了 谁也不会想到 烧坏一组还可以开机显示 . 这板真牛
Lenovo

网友:
会死机和卡机吧!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一样的,但是没你运气好,烧的集显电压,都换了也没弄出来

网友:
是啊 居然还能用

网友:
这机器如果CPU核显供电坏了,CPU坏的几率比较大,修过N台了,有的需要该此线路

网友:
少那组应该用起来会慢等不稳定现象吧

网友:
我的进系统掉电,还没修好呢。

网友:
我拆修个 没几天就回来了 郁闷 这机器真恶心

网友:
如果不处理好的话 还会返修的。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cpu核心电压出问题的话,一般cpu都跟着烧的,这个机器已经被我们列上黑名单了。

网友:
少一组一般情况下没事,待机,一般玩也没事,如果开游戏或者全屏看电影管子就非常热。就怕功率不够。这种机器大多人都修过,烧U是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