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帖了,发个技嘉的疑难杂症,火鸡啊!!!

楼主(2014-10-28):
我想先说一句,又是技嘉GA-EP43-UD3L,NNd,我发现这板问题很多,且都不好修,目前我接触到3块。前面2块都没修好,一个是反复重启,一个是修死人了都不上CPU供电,手上这块是跑C1,反复掉电重启C1,一直循环。测全板电压正常,卸下CPU不会掉电重启,既然跑C1那我就查内存 条件啰,VDDSPD3.3V,一脚VREF0.75V,1.5V核心供电有,SCL 3.3V SDA0V  明显的不对是吧。那就跑线呗,跑到一个小8脚芯片上(U9),型号是看不清楚,这个芯片就在2条内存槽上方,靠CPUIC那一端(240脚上去一点点),量电压都有啊,对地400多正常啊,后来看帖子说直接卸下来就可以,我成功的卸下来了,可是还是无电压啊 ,纳闷啊 ,现在的主板怎么这么难修啊,?我把CPU卸下来测,他NND,SDA3.3V,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装上CPU 就被拉低到0V,对地还是400多啊,这什么逻辑,搞的我头大了,换U依然不行,,换U在把小8脚装上依然不给面子。难道会是CPU座的问题? 我在乱想,那位有关于SDA这个位子图纸的,发一下福利呗,这个SDA线路到底是怎么来的,和CPU到底有什么关系,或者 有遇到的仁兄告诉我一下,,不要说强加一个3.3V, 试过了,强加C1都不跑了,时序乱了,大神出来神分析下,,,

网友A:
UP6262M 这个坏了,换一个。

网友B:
你如果强加电压过去,你板子就等于废了,因为信号是靠电压上拉,它不是供电,这板子论坛有一位工厂元老发过帖子,通病有5种

网友C:
出了内存槽以外还有接图片中的东西,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强加电压过去,你板子就等于废了,因为信号是靠电压上拉,它不是供电,这板子论坛有一位工厂元老发过 ...

是啊  就是怕啊, 所以不行就立马下电

网友:
遇到过,真不知怎么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出了内存槽以外还有接图片中的东西,希望对你有帮助

哥们   谢谢你的图纸, 我都测了  PCIEX16  PCIEX1-1-4  时钟,IT8268R 内存238   我都测了 这个插上电都有3.3V,可是一触发,全部都会被拉低到0V, 你的那个排阻,和南桥的我就没找到了, 感觉南桥有问题?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了内存槽以外还有接图片中的东西,希望对你有帮助

对了,上U测SDA 不触发都有3.3V,一触发全被拉低,不上U就不会,触不触发都有3.3V,可能还是U那边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   谢谢你的图纸, 我都测了  PCIEX16  PCIEX1-1-4  时钟,IT8268R 内存238   我都测了 这个插上电 ...

我认为是排阻坏了
可能是排阻内部短路了,
你追下线,找到排阻换了,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   谢谢你的图纸, 我都测了  PCIEX16  PCIEX1-1-4  时钟,IT8268R 内存238   我都测了 这个插上电 ...

这个排阻位置应该在电池脚座下面

网友:
SPD可以飞线,SCL SDA飞线后,你可以准备买南桥了。飞线先要了解主板的工作原理,最基本的都不知道,飞线只会扩大故障。系统管理总线是南桥发出的一组数据、时钟信号,连接到时钟芯片、内存槽,笔记本还会连接到温控芯片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排阻位置应该在电池脚座下面

找到了  确实在电池座下面,我换一个试试  是82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  确实在电池座下面,我换一个试试  是822的

不对  看错了, 是  102的   其他3个是822的  差点看成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是排阻坏了
可能是排阻内部短路了,
你追下线,找到排阻换了,有可能就好了

排阻内部一般内部不会短路,损坏的表现一般为本身另一端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排阻位置应该在电池脚座下面

嗯,也有可能,CMOS电池工作的电压也是南桥待机3.3VSB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6262M 这个坏了,换一个。

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   我把这个都裁下来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上个cpu测试灯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  确实在电池座下面,我换一个试试  是822的

换了之后好了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了之后好了没有?

好了 ,  但是不是102排阻的问题,    从一开始我就走了弯路,你给我图纸后我就一个一个去找点位,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上U才会被拉低,  所以我就没有把这个问题带进去思考,一直在按你给我的图纸检测,后来我才想起来这个问题,  立马换掉了IT8268R,(管理VID)  果断的上电,显示,再测  SDA3.3V 有了 。你给我图纸的时候有点高兴过头了。。忽略了一些问题。。。看来技嘉这个型号的板IT8268R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6262M 这个坏了,换一个。

不是那个的问题  , 是IT8268R坏了,

网友:
这个系统管理总线,连接时钟芯片、电压控制芯片等,对地值不对请拆相连元件。

网友:
8268是什么芯片一,你发个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我晕,技嘉的系统管理爱坏    其实LZ早该想到的,这也不算疑难杂症吧   修多了就明了了

网友:
新板的设计越来越难,所以要不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了 ,  但是不是102排阻的问题,    从一开始我就走了弯路,你给我图纸后我就一个一个去找点位,但是忽 ...

IT8268R,是管理VID的吗

网友:
加焊下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