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836 引脚定义 及不装CPU出CPU供电的方法

楼主(2014-10-28):
可以把18脚接地的电阻拆掉,不装CPU也能出CPU供电,1.1V
如果拆除电阻还是没有CPU供电,需查芯片的供电和开启以及反馈等。
如果拆除后有供电了,说明是SVID没过来或芯片的DAC部分问题。可以先替换芯片,不行就按时序往前查就可以了

网友:
那就是相当于95831的24脚了

网友:
请问这个芯片在哪个板的图纸可以找到,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的资料,在三星的H7X上就是这个ic

网友:
这个以后肯定可以用上,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我先收藏了

网友:
上晚班找个板子实验下,饼哥多分享点儿杀手锏

网友A:
ISL95836在一些新的板子用到
月饼老大的这个去18脚电阻方法 大大加速了维修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95836在一些新的板子用到
月饼老大的这个去18脚电阻方法 大大加速了维修速度

这个一定要下来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具体什么版号或者机型有呢

网友:
真感谢饼哥,我今天刚好修到这个,正纠结他,也是没出电压。。CPU的芯片开启,供电是的。就不出,不知道ISL6364也能不能这样

网友:
多谢楼主正需要呢

网友:
先收藏了,以后会用到的`````谢谢分享

网友(2014-12-07):
这个芯片资料,今天用到了,楼主的无私奉献啊

网友B:
我的图纸上显示没有装,可是板上是装的,我拆掉后,电流就上去了,不过还是不跑码

网友:
感谢饼哥无私分享!

网友:
早晚用得到,先记下 了

网友:
讯维网首发,记下了,  大大加快了修机器的速度

网友C:
我现在刚好有一块,去了电阻是出CPU电压了,还是反复重启。SVID应该是好的SCLK 1.06V 。ALERT# 0V。SDA 1.06V。其他电感都有电压。应该查哪个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纸上显示没有装,可是板上是装的,我拆掉后,电流就上去了,不过还是不跑码

问题还在于CPU没发出SVID。反推时序 吧

网友(2015-02-10):
这个95836的CPU供电芯片,宏碁V5-471上面有用到,一般MH65以上的才会用的到,以后维修可以做下参考,对了,问哥哥一个问题,去掉电阻后能发出CPU供电,就能证明芯片是好的??????95831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先保存了,早晚用得上的

网友:
好东西,这个很有用呀

网友:
这个还是很有用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刚好有一块,去了电阻是出CPU电压了,还是反复重启。SVID应该是好的SCLK 1.06V 。ALERT# 0V。SDA 1.0 ...

你的那个19脚 PGOOD是多少?3.3吗?我的只有0.02,能是ISL95836坏了吗?

网友:
这个肯定用得上,谢谢月饼大师的无私分享!别让贴子沉了!

网友:
之前修过这个芯片几台机器,一般是芯片挂的多

网友:
按照如此推理,去掉37脚接地电阻,就出集显供电对不对

网友:
ACER P253 是这个芯片,正在印证楼主的思路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不懂 保存了

网友(2015-03-13):
我的板上没有装呢,没有开启电压,

网友:
这个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还在于CPU没发出SVID。反推时序 吧

去掉18脚的电阻后能发出CPU供电,就能证明芯片是好的?? 。SVID 有1.6V电压 把18脚的电阻去掉, CPU 有1.1V电压。有几种可能造成 CPU 没电压输出  5 6 7脚都有1.05V电压

网友:
95831的VRON偏低1.1v,芯片换过还是低,断开与芯片连接就是3.3v,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謝謝月餅大的說明~我有看過別人的文章上面不是ISL95836 是其他同廠牌不一樣型號的供電芯片
也是利用月餅大18腳移除電阻來看看是否是芯片的問題!!

网友(2015-06-15):
如果拆了电阻,但CPU是板载的,这样也会出电压么?

网友:
楼主帮我看下是哪个电阻啊  我找了 95836的COMP脚直接连着两个电容啊  帮我看下

网友(2015-09-03):
谢谢。
我碰到一个,CPU部分工作正常,显示部分不工作。
31,32,33,34脚全部是0,没有波形,20-30脚都有波形,有CPU电压输出。
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2015-12-09):
谢谢饼哥!有这种好东西;可以增加我们维修主板的速度!

网友(2016-02-29):
95836这个芯片有时出电压 有时不出是不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