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液晶显示器摔了,一半有图像一半条纹,怎么修呀?

楼主(2014-10-28):
一台杂牌子的19液晶显示器,摔地上了,打开,一半有图像,一半呈竖状条纹,这是什么坏了呀?

网友:
屏报废了,更换新的

网友:
换个显示器的了,屏坏了

网友A:
希望能遇到拼接碎屏的高手

网友:
多半是屏  插屏线试试把

网友:
不用修了,换新的把,如果有压线的设备,可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遇到拼接碎屏的高手

遇到了高手我,,我有不少于一百片。

网友:
估计没戏了换屏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屏线掉了,你可以打开看看,PCB板与玻璃屏之间的软排线应该掉了,如果这个掉了,就必须用脉冲压屏机进行焊接,否则就报废了;如果不屏线掉了,还有维修的希望,重点查看什么地方掉元器件啦

网友:
买个压线的  压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屏线掉了,你可以打开看看,PCB板与玻璃屏之间的软排线应该掉了,如果这个掉了,就必须用脉冲压 ...

楼主说的 脉冲压屏机贵不贵

网友:
贵阿,普通维修店用不起,1-2万元

网友:
屏坏了,看看屏幕线代是否断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很多。直接报废

网友:
可惜啦,屏我也有,但只能看着宝贝放在旁边

网友:
维修成本高,屏挂了。报废了吧

网友:
换新的 屏上模块受损 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很明显 屏挂了

网友:
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