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80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10-28):
同行十几天前送来的机器,不急就没怎么搞它。
版号:LA48 MB 11264-148 4TD01 .011
故障:不触发
二话不说拆机吧,首先做的是打阻,测各大电感没有明显短路,插电测结果没有3V,5V,准确的说是插电瞬间有3,5v,而且按开关瞬间也有,没头绪,习惯性去论坛看看,好像有通病,心中暗喜刷EC BIOS,刷完试机,我这是3位表,待机看到的是0.00,按开关0.01-0.00,故障依旧啊,以为bios不对,又接着下接着刷,EC刷完刷南桥,各种刷啊,故障依旧啊,当时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在奔跑啊,心疼的是分啊,无奈发帖求助,可是没有大虾帮啊,然后一放就是十几天,我的分啊,心中不能平复!
    最近生意不好,昨天下午3点多又拿出来研究一下吧。
屡一下思路吧,现在主要就是待机电压出不来,3V,5V是通过U3601和U3602转换的

上图,看图纸,实测u3601的123脚没电压,正常应该是5V,往前面查吧,d3602,r3621都没找到电压,说实话找烦了,然后直接找Q3605,说实话我分不清是双N管还是双P管,当时找R3617和R3620,尼玛找十几分钟没有找到,算了,不找了,往前找看看吧,测Q3605第5脚竟然没电压,继续找Q3603,G级没有电压,有点头绪了,PM_SLP_S3#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

要想有这个信号就得先出来PM_RSMRST#这个信号,看图纸这个信号是由Q1901控制发出来的,测得5,6脚有3.3v电压,正常,第二脚0V!!!
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尼玛又要拿放大镜找电阻,简直比《找你妹》还难,甚至都有了BUG南桥的冲动,可是控制住了,继续找,结果半小时过去了,竟然没有找到,心想,难道没有???无奈继续找啊,肯定是R1925出问题了,翻另一面又找10分钟,
看到没?竟然在那里,R1924和R1925在一块的,测R1925阻值竟然只有6K,而且一端有3.3,另一端0V,然后重料板找一个100K的,开心的装上,表一量,竟然也变6K了,哎,不管了,直接去掉电阻飞根线,插电,竟然跑码了,哈哈,截屏试,不亮,又是失落万分啊,电流停在了1.10不动了,只有一次微小的跳变。
      当时纠结就下班去打英雄联盟了,反正跑码了,明天继续搞。
      然后就是今天早上一来就刷南桥BIOS呗(因为之前刷过好多BIOS)刷过试机,故障依旧,不死心,再刷EC,试机,有跳变了,果断截屏试,亮了,哈哈,开心啊,这个机子整死我了!

顺便把图纸和BIOS程序分享下吧。小弟技术不是很好,不喜勿喷,求支持,求加分。

 会员5270002元2022-12-21 09:51

b480EC好机备份la48mb 11264.zip

b480好机南桥备份la48mb 11264.zip

whdiy -2 强短3V_5V_POK信号,楼主做法让人无语!

网友A:
这种机器还没有修过。应该还比较新吧。不过资料还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还没有修过。应该还比较新吧。不过资料还很有用

是比较新,论坛没有资料修好的,或许也是通病,还的继续验证啊。

网友:
刚接到一台同型号的机器,开机电流去到0.63A,正好需要图纸,谢谢LZ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电阻会坏,质量太那个了吧!

网友B:
什么叫BUG南桥?哈哈哈    心思不错,挺细的。就是平时能少坑点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BUG南桥?哈哈哈    心思不错,挺细的。就是平时能少坑点就好

额,这都被你发现了。。。可能是游戏玩多了,都是BUG。。。BGA。。。

网友:
楼主还少说了一个现象。这机器待机电压为0.016   一会之后就没了,3.3v和5v只有在开机之后才会产生。你这电阻去掉后待机电压为0.02了吧?待机电压在插电后就会一直有了。。。。

网友:
不错,图文 都有

网友D:
应该是q1901坏了。。。

网友:
找到就好了,所以还是图纸点位图一起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q1901坏了。。。

我想也是的,不过懒得找一样的换,就直接连个小铜线

网友E:
1901坏了,RMsRST不就一直为低了。是3v,5vP0K没出来没加给2角高电平拉低5脚。

网友:
一波三折,讲的通俗易懂。思路很重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1901坏了,RMsRST不就一直为低了。是3v,5vP0K没出来没加给2角高电平拉低5脚。

这里面有两个mos管,有时候坏的时后有gs之间,ds,gd或者是gsd之间击穿的。。。或者漏电失去原有功能之类的坏法

网友F:
还没接触到过,飘过,心里留个底

网友:
有图有真相,看着舒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没接触到过,飘过,心里留个底

遇到的时候,你还能记住?

网友H:
有些问题是比较麻烦的。有时找个小不点都要花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1901坏了,RMsRST不就一直为低了。是3v,5vP0K没出来没加给2角高电平拉低5脚。

这种情况也会出现,这里R9125电阻是起到3V 5VPOK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看图纸分析这里Q1901内部为N和P沟道导通性质组合性质的复合双MOS管。

网友:
楼主怎么喜欢上来就刷BIOS啊!真容易就扩大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的时候,你还能记住?

收藏了 再笔记一下·

网友:
维修之路,真是坎坷啊

网友:
这小电阻还真不好找啊

网友:
找不到电阻有时候就直接飞,节省时间

网友:
点位图呀  可惜没有 有的还 就不用找妹了

网友:
这机器修得不错,机器型号真新,谢谢楼主的图纸和BIOS

网友:
楼主的  精神是值得佩服了啊  ,赞一 下

网友:
看了一下 ,还不错啊   ,赞一下

网友:
其实就是3V-5V-POK没出引起的,最终还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像这种电压正常就是不出PM-RSMRST的纬创主板我就直接取掉Q1901多数是可以的。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楼主的BIOS和图纸。

网友:
正好需要~!~!太感谢了!

网友:
楼主这个电阻不良了呀

网友:
BIOS有时也真烦人,下来的有的能开机不能关机,就得多下测着试

网友:
楼主也太拖沓了吧。这么久才给人家修好

网友:
不错挺强,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
我一直感觉修机修到小电阻或小电容就是真正的高手了

网友:
讯维人气越来越旺 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不触发的机器不应该去刷南桥的bios把?

网友:
坑爹的联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看来还是要多多学习。

网友:
这机器和G480很相似待机电流很相似,上次遇个G480我这三位数电源表也是显示不出待机电流,

网友:
图文并茂,看着印象深刻,舒服!

网友:
这种机器还没碰到过。。。。

网友:
不应该是电阻坏了吧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用心在修机啊,没S3 查EC PCH 条件

网友:
学习了。 好技术。

网友:
思路正确  不错 修好了收钱 呵呵

网友:
修起来就欧了,可惜分加光了,下次一分一分的加

网友:
强短3V_5V_POK信号,楼主做法让人无语!

网友:
我也搞个G480不出集显 smb闪波

网友:
其实看你们的帖子,知识还是慢慢的有积累的.就是什么视乎达到你们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这都被你发现了。。。可能是游戏玩多了,都是BUG。。。BGA。。。

思路不错不过为什么换个电阻上去

网友:
这个8系列的机器我们还没有修到过!学习一下!

网友:
是比较新,论坛没有资料修好的,或许也是通病,还的继续验证啊。

网友:
不开机的没修好几个的  真是烦

网友:
维修就是功夫活   很多时候都耐不下去找小件

网友:
思路还是可以的

网友:
对你说的待机3 5V来源的解说表示担忧,如果你能理解3D3V_S5南桥待机和BIOS待机一路电压,那么你就进步了你不用纠结瞬间的3V5V了,再次提醒3V 5V待机机来源TPS51225,PWM方式,如果机器还在,可以拆了EC BIOS 待机就有了

网友:
=。=我晕,楼主太狠了,直接连。。。。。你就不能再查下3V-5V-POK么。。。

网友:
学习了,
有图就是好,看着舒服

网友:
楼主手法有点野蛮啊

网友:
有时候找下哦零件 的确找到烦 ,想砸的冲动

网友:
B480现在还没修到过

网友:
高玩!耐心啊,估计lol活儿也不错有机会一起啊顺便教我怎么修本本

网友:
正好需要图纸    修好就好

网友:
刷 EC 有跳变了 不是吧 EC的只管触发吧

网友:
不错。图纸 BIOS 都有了。

网友:
大师好手段。真想跟你学习。可以加QQ吗?我的是1433415778.

网友:
是比较新,论坛没有资料修好的,

网友:
应该还比较新   楼主资料哪里搞的

网友:
   图纸那里能买到最新主板的??楼主图纸那搞的

网友:
楼主不好修的机器都放在后面  有时间在慢慢研究 这个技巧要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这都被你发现了。。。可能是游戏玩多了,都是BUG。。。BGA。。。

任务做完了,就该下副本杀超级boss了。 路过评评

网友:
联想B系统机器 BIOS爱坏。修过好多的,现象是无待机或者不触发,或者触发电流正常不显。

网友I:
哥们LOL哪个区的啊?  玩双飞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哥们LOL哪个区的啊?  玩双飞的吗

额,艾欧尼亚的,你哪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艾欧尼亚的,你哪区

艾欧尼亚呀,大神太多了,我只能在巨神峰虐虐菜了。

网友:
待机好信号未出啊,那3,5V怎么能正常呢??

网友:
刚找了下2N7002KDW  这个小六脚还不好找到那。 看来只有飞线了

网友:
感同身受!写的很好,做的漂亮

网友:
这种机器还没有修过。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析的这么清楚,学习了

网友:
LZ细节问题很细心!!!值得我学习,我遇到这些细节我就没那耐心 哎╮(╯▽╰)╭

网友:
学习了,真的难搞啊,现在的机子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还有,学习了。。。

网友:
坑爹的板子!

网友:
耐心是维修员难得的坚持,学习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了,5分送上

网友:
看好你 这样的帖子看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问题是比较麻烦的。有时找个小不点都要花时间。

谢谢分析值得学习

网友:
好资料,新手路过学习了,果然是高手

网友:
继续努力,给我等更多启发。....

网友:
这机器太新了 还没修过 不过先看下 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J:
呵呵,我修到过,和你情况差不多,不过我的是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把那个复合型MOS管摘掉后就自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我修到过,和你情况差不多,不过我的是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把那个复合型MOS管摘掉后就自上电。

那换一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下次我们维修起来就简单了

网友:
还没接触到过

网友:
楼主一天修几个本啊?

网友:
楼主一天修几个本啊?
xia6071991
两三个吧,目前已经搞定3台了,不过简单的问题多些,难搞的都是拖客户,闲的时候搞,平时显示器修的也挺多的。。。
详情

网友:
EC的会影响到显示吗,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一天修几个本啊?
两三个吧,目前已经搞定3台了,不过简单的问题多些,难搞的都是拖客户,闲的时候搞,平时显示器修的也挺多的。。。

网友:
谢谢喽主发帖分享。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
思路清楚就会修的比较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