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4-SWG IBM T530图纸

楼主(2014-10-28):
WksPE是电路图密码        密码是工厂加的,复制的不行就下载那个包吧!

kn4_swg_svt_20120224_WksPE(full permission).pdf

电路图

网友:
感谢  会员沉e默 提供点位图
11223-1
11222-1

网友:
点位图包:

网友(2017-12-02):
T530纬创的板子,上电 0.9A左右,就掉电
哪里问题

网友:
掉点以后,就没有待机电流,也没有3V 5V了,,但是还能再次触发

网友(2019-07-21):
我有5个主板都这个问题 有些 0.38  0.9  0.8 掉电 还在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