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主板无桥供电维修

楼主(2014-10-28):
插诊断卡测试不跑吗,在排除短路的情况下依次检测内存供电1.8V正常,桥供电0V,找到故障。

找到图纸发现供电方式为运算加MOS线性降压方式,MOS管D级1.8,G级0V且对地不短,U4十脚0V,R200一段2.5,拆下R201测阻值正常,BC125拆下测电压还是0V,更换U4后修复。

一开始打值的时候打到VCC3为22欧以为短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主板是正常的

网友:
是啊主板不好修呀

网友:
问下这里2.5VEVEL电压是开机触发后出来的吗?由哪里发出?

网友:
拆下U4芯片后,十脚有没有1.5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