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修的COMPAQ 511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28):
COMPAQ 511开机掉电,开机瞬间测所有电压都已产生,不装CPU测所有电压都正常且不掉电,而且+VCC_CORE也有1.4V.一上CPU测瞬间SLP_S3#_3R和SLP_S4#_3R立马从3.3V-0V。此板网卡已短路拆了,测各个供电阻值都正常,没有短路的,而且也换过试还是一样。

网友:
对了是CPU已换过试还是一样,因为上CPU开机瞬间测有0.9V,供电IC-TPS51620应该是好的。而且我断开CPU的B+开机测也是一样瞬间掉电

网友:
掉电能再次触发不,是短路引起的掉电保护,还是不跑码引起的掉电,都有可能

网友:
所有供电的PG好信号查了没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修好了吗,是不是被雷打过

网友:
换南桥后OK了

网友:
我去 我以前也修到过

网友:
南桥?不会吧,我还以为是CPU供电的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