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够告诉我这PQ79三极管做什么用的吗

楼主(2014-10-28):
这个里面的S5_ON在前面的电路里开启里面的+1.1V电压,但这个S5-ON信号同时还经过三极管反向之后接入到另一个三极管G极上,但奇怪的是这个三极管的D上面接的是产生的1.1V电压。我想之后后面这个三极管做什么用?难道是为了1.1V电压没产生之前拉低1.1V电路?请赐教!

网友:
广达主板,放电。。。

网友:
广达放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泄流电路

网友A:
放电      原理有点像们电路你这个图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电路在笔记本上电上面的作用,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这是放电路来的,不管找找饼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电路在笔记本上电上面的作用,可以告诉我吗

关机的时候,起到快速放电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      原理有点像们电路你这个图

不是像,是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