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拆触摸板

楼主(2014-10-28):
联想S300 的C壳坏了,换C壳发现,触摸板这块不知道是粘上的还是卡的,拆不下来,不敢用力,怕整坏了触摸,谁拆过呀,给说下怎么拆,谢谢,,急,急

网友A:
目测像是粘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像是粘上去的

用镊子拆不动,怕拆坏

网友B:
那个黑框要先拆掉吧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黑框要先拆掉吧应该

黑框拆不掉的,是用塑胶枪打上固定的

网友C:
我好想拆过你说这类触摸板,是两面胶粘上去的,特别紧。你试着用热风枪加点温度应该能拆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好想拆过你说这类触摸板,是两面胶粘上去的,特别紧。你试着用热风枪加点温度应该能拆下的

谢谢,用疯抢吹着,用镊子翘着,整下来了,整的触摸都变了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好想拆过你说这类触摸板,是两面胶粘上去的,特别紧。你试着用热风枪加点温度应该能拆下的

你不会用热风对着电路板这面吹吧?在触摸板的正面吹(就是手触摸的这一面),待热风吹烫了触摸板后用平口起子轻轻的一翘便可安全的取下来。

网友D:
用风枪加热,边吹边用撬棒撬,温度类似平板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用热风对着电路板这面吹吧?在触摸板的正面吹(就是手触摸的这一面),待热风吹烫了触摸板后用平口 ...

失误呀,原来以为是双面胶,谁知道整的整个面像是502胶水,粘的牢固的很,衰,,

网友:
黏上去的,触摸板掰变形,能下来就不错了

网友:
加热慢慢弄下来,我上次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风枪加热,边吹边用撬棒撬,温度类似平板换屏

我上次直接要BGA,控制好温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