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V1.0主板无复位修复

楼主(2014-10-28):
接到板子,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测PCI的A15脚0.33V,不正常顺便测了一下其它供电都正常,按照INTEL时序分析要有复位,南桥的VRM_PWRGD_ICH这个信号要正常3.3V,实测0.几V
根据图纸分析此信号通过R434上啦得到,所以Q43要截止,Q42导通
我测到Q43  G极有0.5V左右低电平,D极却没有3.3V的高电平,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
打R434一端有3V电压,一端没有,拆掉R434用导线连接好开机正常跑码亮机,此板修复

借此地感谢一下月饼老师,我是25期远程笔记本培训学员,从刚开始的短路不会修,图纸也不会看,学到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谢谢月饼老师这一年多对我的帮助

附上此板图纸,有分的朋友帮加点分谢谢

网友A:
南桥需要VRMPWRGD和PWROK

网友B:
维修思路不错,建议这里R434上拉电阻两端用导线连接之前最好测量下芯片37脚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需要VRMPWRGD和PWROK

是的只写了一个,因为测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发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思路不错,建议这里R434上拉电阻两端用导线连接之前最好测量下芯片37脚的对地阻值情况。

恩,我打过没有写

网友B:
R434一端有3V电压,一端没有,这里也可以拆掉这个电阻测量下阻值情况解决故障。

网友C:
是不是在CPU供电芯片的右上角两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CPU供电芯片的右上角两个三极管

挨着南桥的2个小的场馆

网友:
拆掉R434用导线连接好 ,Q43导通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D:
分析的很有道理,完全支持,说的很清楚!

网友:
楼主直接把R434去掉换成导线? 这样可以用?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E:
R434直接用倒下代替,哪天Q42不工作了,VCC3V就直接对地短路去了,危险的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434直接用倒下代替,哪天Q42不工作了,VCC3V就直接对地短路去了,危险的电路。

恩是的,若果用半年不幸Q42坏了用户才会再找我修啊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是的,若果用半年不幸Q42坏了用户才会再找我修啊

问题是q42没坏,南桥就先坏了。VCC3直接去南桥了,电流那么大。

网友:
R434?是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R434直接用倒下代替,哪天Q42不工作了,VCC3V就直接对地短路去了,危险的电路。

是啊,还不如找一下保险装上,还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析的很有道理,完全支持,说的很清楚!

跟饼哥学过的基本都有这个分析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R434一端有3V电压,一端没有,这里也可以拆掉这个电阻测量下阻值情况解决故障。

正常是打值再换

网友:
好吧,还是听大家的装个电阻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 南桥发过来的复位 是在A11吗

南桥发出的复位不是在PCI的A15吗?CPU的复位肯定不是在这里了

网友:
群主讲的真好,说在我心里头了就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有空一定要多分享分享出来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现在已经好了,故障就是无复位

那你是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你是怎么修好的呢?

换R434跟Q43

网友B:
楼主你难道是先换了Q43然后再短接R434两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难道是先换了Q43然后再短接R434两端吗?

不是先直连的R434,但是开机没多久Q43就冒烟了,换了Q43就正常了,现在钱都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Q43冒烟的原因是不是你直连R434两端造成的呢?

不是它本身就不良了,应该是烧坏R434的时候就造成它不良了哦

网友:
拆掉Q43也好过直连R434,楼主这里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R434一端有3V电压,一端没有,这里也可以拆掉这个电阻测量下阻值情况解决故障。

同意啊这样安全些,免得故障扩大

网友:
R434即是上拉电阻又是Q43的负载电阻,不可用导线连接了事,否则会烧Q43的。建议按原阻值换上新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