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DHCP值

楼主(2014-10-28):
路由器中的DHCP值是做什么用的,
DHCP值启用 不启用 分别是什么情况下开会用.

网友:
只知道下一级路由器或网卡自动连接使用

网友A:
楼主弄懂了,跟我说一下,我一直在装路由器都不知道DHCP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弄懂了,跟我说一下,我一直在装路由器都不知道DHCP是干嘛用的

好像如果不启用的话 就要手动去设置IP   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两个路由器 有人说一个设置启动 一个设置不启动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不启用DHCP就是把路由当交换机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启用DHCP就是把路由当交换机用

主要  两个无线路由器 ,是改端口(192.168.1.1 192.168.2.1)好还是,改交换机用

网友(2014-12-08):
引用 网友C:
主要  两个无线路由器 ,是改端口(192.168.1.1 192.168.2.1)好还是,改交换机用

改当交换机的那个就好了

网友:
dhcp就是给你分配IP地址的,你如果都是固定的就可以不开,自动获取就要开,不然就不能上网了

网友:
知道了 ,电脑多就禁用,企业都是这样的

网友(2015-03-19):
分配IP上网用的,主要是路由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