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USB没用

楼主(2014-10-28):
HP g4 USB没用能开机 是 南桥坏了 还是虚汗啊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坏了,先看供电数据正常不

网友:
查usb供电和usb对地值

网友A:
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kangyefeng
打值时如果有短路基本都是坏了,无穷大还可以加焊一下
详情

网友:
换南桥应该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打值时如果有短路基本都是坏了,无穷大还可以加焊一下

网友:
一般南桥坏 先测下U口连接南桥的数据线

网友:
先看供电数据正常不

网友:
会不会是你USB设备坏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USB不能用?你测量的数据也不发出来,让别人怎么回答呢?供电正常吗?数据线对地值正常吗?

网友:
都有可能

网友:
测了一下对地阻值很电压

网友:
是全部都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