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50维修求助啊

楼主(2014-10-28):
联想U150上网本,开机能听见开机声音,到系统里可以用键盘切换出来显示,客户说他用VGA头打火就不显示了,VGA头这边只有90欧左右不知道短路没有把北桥拿掉一样这 个90欧换个北桥还是一样。本人换过EC和刷过BIOS。查过主板与屏线接口只有+3VLCD-CON没有信号,跟着查这里。要发这个那个信号Q18的确2 角是低电平,要不然高电平把他拉低了,测试2角是高电平,跑电路到Q17的三角这里,Q17是个PNP沟道管子也就是这个管子是低电平导通,高电平就截制,要想LCDON#这个信号为低电平也就是Q17管子2角为低电平查这个2为高电平,跑电路到北桥里面了。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大家帮忙看看,我也不知道分析的正确不?
这个是电路图
本人在线等。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呢,高手要那里呢。出来说说这个怎么维修。

网友:
短路了的,,

网友:
那里短路了,主板与屏线接口我测试过没有短路 ,只有V GA接口的阻值低,只有90欧

网友A:
Q17高电平导通正常,LCDON#为低正常,Q18上不还接一个信号,它可能拉低+3VLcD一c0N。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7高电平导通正常,LCDON#为低正常,Q18上不还接一个信号,它可能拉低+3VLcD一c0N。

Q17不是PNP沟道管子吗,他不是低电平导通吗,高电平接致吗?Q17要想拉低LCDON#这个信号不是低电平吗?

网友B:
饼哥出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哦

网友C:
你把那一路逐级断开,看是谁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那一路逐级断开,看是谁输出的

都断开过了,就是不出来哦

网友D:
都打火了,肯定哪烧了

网友:
三基色这些都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打火了,肯定哪烧了

如果有保护电路的话应该只烧二极管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出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哦

饼哥最近忙,除非你报了远程,他可能还抽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