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Y求助

楼主(2014-10-28):
接一台华硕K42JY本本,内屏无显示,外接花屏,以为是显卡问题,显卡是0809000。调了一个全新的芯片,换上情况一样还是不显示,外接也一样的花。有没有哪位朋友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看不到花屏什么样子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上不了图。等一下换台电脑看看

网友A:
我也看不到图   不过可以在换显卡试下   最重要的还有显存

网友:
显存换下吧

网友B:
cpu 供電問題看下喔

网友:
看看显存吧 ,应该是

网友:
没换好把,显卡显存和cpu供电还有那个经常出问题的rt8202,都仔细查查

网友C:
没得救了,以前也遇到过,问题多的一比。我这里有这板子,干脆我便宜点卖你一块,算了

网友:
这样花法,见到的基本都是显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得救了,以前也遇到过,问题多的一比。我这里有这板子,干脆我便宜点卖你一块,算了

多少钱一块板呢,有没有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供電問題看下喔

供电不正常是花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不到图   不过可以在换显卡试下   最重要的还有显存

顺便打一下显存到GPU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一块板呢,有没有保

有保啊,小修或者无修的。反正没动过显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顺便打一下显存到GPU的线路

这个也可以有   不过小概率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等结果呢

网友:
很明显这是显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可以有   不过小概率了

显卡见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