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 x200S LED高分屏 LTD121EQ3B 有显示屏不亮

楼主(2014-10-28):
求助  x200S  LED高分屏 LTD121EQ3B  有显示屏不亮,背光不亮。。。。
什么原因?能修过吗?

主板没有问题,多个主板试过,屏线有2条,都这样。怀疑屏的问题。。

网友A:
完全可以修好的, 我可以帮你搞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修好的, 我可以帮你搞定的,

是怎么样收费的呢

网友:
楼主搞定了,是不是缺电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怎么样收费的呢

如何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修呀????

我是用版主修那电路多少钱

网友D:
拆开拍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拍图片看看??

开机能看到传输信号,进BIOS,背光不亮。。。

网友:
继续求助

网友E:
楼主可以拿手电筒照一下 有没有暗影 有就好修了

网友(2014-11-28):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拿手电筒照一下 有没有暗影 有就好修了

能可看到,显示字母。。。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进展呀?我也碰到了一台